我的辉胜9G不同步,一个快点一个慢点,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08-04-11):
我的辉胜9G不同步,一个快点一个慢点,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行程不一致的话,还要以在控里面调整。如果是速度不一致,只能换一个。。。呵呵
用辉盛只能碰碰运气。

网友B:
换个吧,也就2X元,哈哈

楼主:
真倒霉,用65MG会好些吗?

网友C:
用65MG就不用碰运气了??
如果是这样就没那么多人在论坛里说倒霉坏了65MG了。
有钱用贵的肯定没错,毕竟价钱在那里的。。。

网友D:
65mg一般摔机不坏齿轮 节约修机时间 以前用56的时候 运气不好坏3个舵机齿轮 维修相当于装一架飞机 65mg用很久都没问题

楼主:
用SJM结构的,换舵机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