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3.175mm的孔怎样加工?

楼主(2008-04-11):
请教! 3.175mm的孔在车床怎样加工? 有3..175的钻吗?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刀

你好!外面有3.175mm的铰刀卖吗?

网友A:
请说明公差。
如果是为了和电机轴配合的话,钻3.1MM的孔就可以了。
慢速钻。
热压配合。而且需要顶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公差。
如果是为了和电机轴配合的话,钻3.1MM的孔就可以了。
慢速钻。
热压配合。而且需要顶丝。

呵呵! 要做一个可以装3.175mm雕刻刀的夹头的!

网友:
3.175是英制的标准吗?

网友:
哦,自己做夹头的话,那没有必要非得钻3.175的孔不可。差不多就行了,反正弹性卡爪压紧。
没必要那么精确。同心度好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  先谢谢大家了! 以搞好了! 原来自己上次在磁动力网站上团购有3.175mm的铣刀,  忘记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我先用3.1的钻头钻孔

然后换成3.175的30度雕刻刀,慢慢往里进,转速低一点。效果非常好,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3.175是英制一分,8分1英吋.

网友:
钻3mm用可调绞刀绞

网友:
有3.175的直铣刀

网友:
用3毫米或3.1钻头柄,找点粘磨膏,把孔粘磨到3.175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