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机翼好做 但泡沫机身难做

楼主(2008-04-11):
对于木制飞机来讲,最难做的要属机翼,但对于泡沫飞机来讲    机翼确实最容易制作,而机身最难 ,特别是曲线较多的特技或象真机(这里专门针对热切割)

这是本人切割的机翼,请大家鉴定

这是刚切割完毕后的3D主翼毛坯(15公斤密度泡沫)

这是练习机机翼毛坯(30公斤密度)

前缘依旧很光滑

蒙皮以后的样子(翼尖的过渡也好处理的很)

心得:密度越低  越容易切割光滑,这一点大家自己体会

网友A:
好手艺,我在本地的建材市场没有发现这种高密度泡沫,LZ是在哪里购买的呢?谢谢

网友:
能展示一下你的热切割机吗

网友:
不错,机翼多重?

网友:
翼展玄长?

网友B:
切的真光滑.是不是cnc泡沫切割机切地.能否展示一下

网友:
不会做。怎么做热切割几呀

网友:
强烈要求LZ上热切割的设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牛!

网友:
快赶上我的才CNC切的了。呵呵。蒙皮是怎么作的?重量?

网友:
 蒙皮好好啊,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我在本地的建材市场没有发现这种高密度泡沫,LZ是在哪里购买的呢?谢谢

卖保温材料的地方都有 ,一般都是10-15公斤密度的   如果想要高密度的  需要订   我们这里 最少也得买 2-3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的真光滑.是不是cnc泡沫切割机切地.能否展示一下

不是CNC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CNC  呵呵
落伍了
按照我的这种方式切割    感觉也不错    只是前期准备工作稍稍多一点   如果不是批量加工  不建议采用

网友:
请展示一下你的热切割机     切的真好         不知你是哪里 ?真想当面请教

楼主:
我 在河北

石家庄   欢迎来啊    切割方面的资料 我正在编辑

网友D:
小飞`~~~给个手机号~~~~~

网友:
飞羽兄果然手艺高超,!!

网友E:
真的漂亮~比我切的好太多太多
吹毛求疵一下
中心凹陷~翼尖攻角不一(線的張力不足)

网友:
请问怎么切割的?谢谢

网友F:
现做2个模板一面一个。然后上吉他弦。最好多个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做2个模板一面一个。然后上吉他弦。最好多个人操作。

非也  非也  完全可以一个人操作

现在先卖个关子     等制作图公布出来    人人都能切的比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漂亮~比我切的好太多太多
吹毛求疵一下
中心凹陷~翼尖攻角不一(線的張力不足)

一看就知道是切割高手啊,你说的很对,热切割最怕的就是张力不足  ,尤其是切高密度[泡沫,必须用较高的温度,但是温度一上去,电热丝就会变软,一拉就容易断掉,必须反复实验,找出最佳温度,
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解决了 ,改天切个更好的让你鉴定一下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给个手机号~~~~~

我的手机1329281216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13292812168

记号.
能帮忙定做布丁版飞机否?

计划弄个10台20台左右, 然后高价出售.

网友:
我想, 把机翼模板改成阴模,就能达到前缘光滑的效果

楼主:
恭喜你 答对了

你可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漂亮~比我切的好太多太多
吹毛求疵一下
中心凹陷~翼尖攻角不一(線的張力不足)

不是,应该是两端速度不一样,尤其是到达坡度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

网友:
只能看看!泡沫不好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实控制速度慢一点,不需要提高温度也行,当然手工做事很累的,最好cnc快慢都行。

楼主:
CNC和手工做最大的区别

cnc可以把毒气对身体的危害降到最低  而手工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