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高中低进角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11):
电调高中低进角有什么区别?

网友:
马达要求不同,一般来说级数多的高进角

楼主:
什么级数多的高进角

网友:
说得通俗点更好理解:

低进角,最省电,但动力最弱
高进角,最费电,但动力最好
兼顾二者,就用中进角。

一般情况下,低进角可以适应更多的马达,但为提高效率,建议2极马达使用低进角,6极以上马达使用中进角。为提高转速,可以将进角设为高进角,但设为高进角可能会使个别马达转动不正常,所以在设为高进角后,应先在地面进行测试然后再飞行。

网友:
那電調的進角怎調啊?說明書沒教這個.....................

楼主:
你是什么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极马达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亚脱450用的原厂电机设成中进角就行了。。。。

网友:
请问原厂35X电调出长默认设置是低进角还是中进角??我的JJ用的是默认的电调设置,没有改过,我的电机是430L,主齿14齿,怎么飞起来那么柔和,切3D也感觉不到暴的感觉。。。。是因为我的电调默认低进角吗?

网友(2020-09-14):
进角的调整如同汽车引擎的正时皮带,可以把进气气门调快一点,让引擎提前得到油气。而马达的进角,是要将碳刷与转子的接触面提前在磁力线之前。进角为0度或负度数的马达较无力,但较省电;有进角的马达较有力,但较耗电。如何取舍,则要看自己的需求和经济承受力。进角的调整分为正向和反向调整,也就是正角度或负角度。正反方向是以马达的转动方向作为参照的,例如,一台尾部正对自己,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的马达,那么要让它更爆,则可以以逆向旋转进角调整器(通常就是可以旋转的尾盖),一般调节3~4度即有效果,当然还可以继续往上调整。如果想让它更省电、更耐用、碳刷更长使用寿命,则可以以同向旋转进角调整器。 下图很好地解释了进角调整的原理,如图所示,这是一台很典型的Modifed马达,在马达外壳上标有刻度,后盖上有指示标识。当进角为0度时,请注意碳刷与磁力线刚才呈垂直交错状态,此时的进角度数就是0度。然后看图中的第三个示意,这是调整到15度后的样子,碳刷与磁力线的夹角为15度。
  通俗一些:低进角,转速高,省电,扭力小,好像汽车的高速档;高进角,转速低,耗电,扭力大,好像汽车的低速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极马达是怎么定义的

就是磁片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