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雕刻机的烦恼,钢材问题,大伙帮帮忙呀

楼主(2008-04-11):
一年前DIY了个有机玻璃的雕刻机,机架强度真是太弱了,看各位DIY的机越来越强,甚至可铣钢,自己DIY一台强度大一点的机机就更加强烈!!到市场看钢材,见到下面几块有点象工字的钢大小非常合适自己的机机(500X60X20),且钢材表面非常平整,兴致勃勃地扛了7根回家,哪知什么钻都钻不了孔,钢材的棱角很锋利,刮到什么钢都是削铁如泥.查到有钨钢钻硬度大,去买了一把39元(可能被宰),钻孔免强可以,但钻了两个以后钻崩了,39元不见了,不行,看来要退火,于是搭起火炉,用木碳烧,用飞机的涵道吹风,火真是哪个的旺呀,用镶有合金的钻头,钻呀钻呀,终于钻得下图的两个孔攻丝(生绣部分是烧过火的),真是累死了,哪位可有方法给下面的钢材钻孔攻丝,请教了!!!

网友:
看见有两根螺丝在上面了

楼主:
这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攻的呀,才攻M6而且很浅,真是太难了,钻大一点的孔,攻大一点的丝,简直没有信心做下去了.

网友:
怎么看着好像是做轨道用的,这样用可惜了
可以用镶合金的钻头,速度低一点,高了要加冷却液
攻丝要用钨钢的,建议攻m8以上的,m6的容易断

网友:
看样子像剪刃。那是。。。相当的硬啊。

网友:
我看也像剪刀

网友:
你这个做好了可以传代了

网友:
好像是划轨钢,可以作雕刻机的滑轨。

网友:
是不是剪板机上的哦?反正不是道夹板.学名鱼尾板

网友:
估计是买了7把剪铁的剪刀 你可捡到宝贝了

网友:
就是剪板机上拆下来的,建议你先改四个斩刀,再打三把砍刀吧!

网友:
你买的这个是剪板机的刀口,是一种硬度很高的材料,一般硬度都在HRC57以上。鉴定完毕!

楼主:
好象是高速钢的吧,2.4元斤,真的很硬,没有刀面,应该是那刀的夹板,每块10多斤,扛回来要分两次才能搬上楼,看错了,厚度是22MM,

网友:
看样子说的这么玄乎,改做车刀算了,可以做好多哦,拿来作架子可惜

网友:
楼主搞到玄铁了,做几把玄铁重剑吧

网友:
这么好的钢,楼主可以考滤就用这钢做成架子,并且利用它做滑轨一体式的.强度应该没问题 .

还可以省掉买光轴和直线奏成的钱.

网友:
做车床算了

网友:
发财了,做成车刀一辈子都用不完了,不想做车刀也可以,就做几把铡刀吧,龙头的,虎头的狗头的,猪头的正好四把!到时候就可以拍包青天了!

楼主:
关健是做什么都很难加工呀,火烧了还是很硬,或许是我烧的方法不对?

网友:
老兄,这个是剪床的下料刀,是Gr12做的,经过了热处理的,起码有60度,两边是磨床磨过的,不退火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加工的。Gr12的材料,就是不热处理过,业余条件下,也是很难加工的

网友A:
就是,既然削铁如泥,干脆就用它来削铁算了,何必强求呢?再买合适的料来做啊,不然光钻头钱都可以重新买料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D:
X,Y.Z三轴铣床,只要三根就够了。剩下的四根给我也可以做一个三轴铣床。

网友E(2008-09-11):
这是剪板机的刀,呵呵

网友F:
这个好像是剪板机刀啊?硬度多少?如果是,就加热到950度,然后封炉400度保温自回火。低速工具钢有点风钢的特性。

网友G:
看来只有先退火再加工,要不然加工工具成本太高。

网友H:
7把剪铁的剪刀
钨钢钻,电加工
没的解了`~

网友I:
怎么看怎么像是剪板机的剪刃,剪钢板的东西还是让它去剪钢板吧,没法退火的话还是别惦记机加工了
我要是你我就找地方把它磨磨再卖给做钣金活儿的店

网友J:
做机架好像有点浪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