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办啊?

楼主(2008-04-11):
前几天就有的,下午又重装的系统还是这样。杀毒装的是正版的瑞星。电脑还能用,就是不时就这样死机了,要重新启动。帮忙啊!

网友A:
硬盘有坏道,GHOST安装的吧?

楼主:
原帖由
ZZYYGG
于 2008-4-11 20:55 发表
硬盘有坏道,GHOST安装的吧?
是啊,你的意思是没病毒?哦,谢谢

网友B:
他说,,硬件和软件,,有可能安装不完全,,叫你进入安全模式去搞~

网友C:
内存条是否松了 还有硬盘``` 接触不良

网友D:
内存嫌疑最大

楼主:
现在只要屏保后,那些E文就出来了。烦死了!
怎么检查内存?

网友E:
内存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2条内存就拔掉1条试一试,或者换一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F:
把机箱打开...所有东东都清洁...重插一次吧

网友G:
我的建议是,先检查是不是有没查出的病毒,因为有的病毒会把机器搞蓝屏的。如果排除了软件问题,那么就先清理主机的灰,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一下。正在用的接口也要清洁一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幸运地在重装系统后病毒又感染了整个机器…因为你没在装系统后马上扫描其他分区…

网友H:
不知道。。也看不明白。。要是电脑都用中文就好了。。。。。

网友I:
内存挂了,我确定.我修电脑的~

网友J:
内存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