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启动杆晃动

楼主(2008-04-11):
启动油直时,由于启动杆和启动器是通过橡胶连接,启动时极易造成启动杆晃动,很容易打伤旋翼头部件,各位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用KS的启动棒吧!~

网友:
你干脆买个 电动转
把启动棒 拆下后 只把杆 插到电动转 就OK 了 就这么用吧 还不用带电瓶 我就是这么用

楼主:
请问你的电动钻用的是什么牌子、型号?启动50油机对电动钻的转速、扭距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B:
启动的时候用力把启动器向下压,用身体的力量防止启动杆脱落

网友C:
右手拿起动机,用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按开关
左手掌心向上握紧桨夹,稍伸出食指和中指轻夹住启动杆,形成对启动杆的限位。启动后不要急于拔出启动杆,待放松开关,启动杆转速降低以后再拔出。这样就不会甩出启动杆了。

网友D:
不知道船行不行?

网友:
!!1
要不你把启动胶头换了 有些胶头松 有些胶头紧 紧的话你用 刀 削OK 了

网友E:
充电电钻夹启动杆就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