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开始小试牛刀,3元水平尺调水平

楼主(2008-04-11):
前段时间闲着的时候做的,用来切割和车丝杆用的,开始的时候没注意调整卡盘的精度,致使装夹的时候总有0.01~2mm的误差,不过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锯车刀杆和啃豆腐似的,另一个顶尖没有鸡心夹没试着,不过出不和尾顶顶尖对上,不知道这个误差怎么测比较合理

这个法兰做得还不错,正好镶入,手感觉不错误差

他们两兄弟躺一块

网友:
可以,很好!

楼主:
上些这段时间攒的工具

工具还是别较多的,一大堆看着像垃圾的,乱

这个水平尺用起来可真的时讲水平了

看坛子上的一位老兄改的,可惜己架没做就将就着用了,用起来还不如我的钢锯方便,还不吵

这个几十米买的,自己改装了一下用在车刀架上,呵呵,还不错

网友:
工具不错!其它的呢?继续上啊
云石机用起来确实不好控制,应注意安全;噪音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何止一个大字形容,简直是噪音,用3mm的切割片,速度也慢,在家里用了一会焦气十足了,黑灰洗都洗不掉,用了一辆次不用了,宁愿在床上慢慢切

网友:
尾座上的钻卡头是多大的?我的是1-13的,觉得小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3-16的

网友:
最后的那个台钳怎样用到刀架上?给个图好吗?是铣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个尾巴的,就是固定作面上的那种,把那部分锯了用砂轮级磨平正好可以固定在刀架上
主要用来钻孔当台钳用,不过精度的话,嘿嘿,看自己的手艺了

楼主:
1、当然是买吧便宜的水平尺了

3块/把,淘宝淘的,好像运费还贵点,:(
2、初步调整水平尺的精度,也就是基本水平
首先找个相对平整的平面如桌子什么的,不一定要求水平,在买的水平尺上画两个点,前后各一,两点的线垂直水平尺面(圆珠笔画的线),平面上也取个点(黑点),水平尺对着这个点位置放

这是正面,在水泡的右边水泡边沿处画线作记号,目测的

这是水平尺的背面,上面的那个反过来,看水泡右边沿是否在线内,不是则调整水泡柱的位置,叛变的螺钉扭送点,中间的塑料架子可以调整的,自己看着办,水泡靠近右边线说明右边高,调高左边或调低右边,使水泡右边沿到线的距离和上面的一样,固定紧,最好上胶。水平尺调整完毕,不信可以用专用的水平面测试一下,相差也不太多了,误差在目测。
3、在床上取点,测试水平程度,我在这里取5个特殊点
5个点分别取床头(卡盘下),床尾(尾顶那里),床中间,导轨前,导轨后,每个点要用水平尺测两次,也就是正面测一次再反面测,前3次横着放导轨上测试两导轨的水平,后面的测试床头尾的水平

测床头,看水泡偏向哪边就是哪边高,垫高低的或者调低高的

测床中间,调整同上

测床尾,调整同上

测床中间前导轨,调整同上

测床中间后导轨,调整同上

4、上标准光杆测试,最好光杆直径标准,大小一致,公差在0.01内
在光杆上用高速钻中心孔,光杆不要伸出太长,1~2cm就可以了,用百分表打一下,在0.01范围内,尾顶加顶尖,尾顶尽量到床尾,这样测试的更准确点,当然尾顶要调好,然后架好百分表从床头摇到床尾,误差在0.01范围内,转动卡盘一个角度在测试一遍,来回几次看测试结果是否在误差范围内,否则重复2~4步骤
5、完成收工

网友:
我们轻易拥有比前辈更好的工具,唯一缺少的是创造的激情!

楼主:
羡慕轻易拥有工具的人,更羡慕轻易拥有免费工具的人
diy就是一道把有工具和没工具隔开的门

网友:
学习了,到现在虽然有床了,但还没有进行精密测试,和加工。

楼主:
床没水平的话,还多问题都意想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双三角导轨的可以这样测,单三角的就不行了。再有水平尺的灵敏度好像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E:

3块钱的有什么好货色,你说说,也就二两猪肉一餐都不够

网友:
满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