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的机械部分组装(一) 图文并貌 共21图

楼主(2008-04-11):
    本贴内容主要为450电动直升机新手准备的,450电直作为一个机电复合系统,本身虽然不是特别复杂,但新手——特别是单打独斗的新手仍然存在一些技术障碍、一些朋友虽然大体了解如何做,但也有许多不太确定的地方。玩航模除了让我们体验到飞翔的乐趣之外,让一堆零件在我们手中变成一个充满机械美感的作品也是一种非常愉悦的事情。一部450电直装到能飞起来的层次,大体分几个部分:1.机械部分安装、2.电子部分的安装、3.机电综合调试。这个帖子先从机械部分安装说起。(本贴以非耐克斯的fire为例,其他机型可以参照一下)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我们准备好如下工具,图中由左向右分别为小十字螺丝刀、大十字螺丝刀、1.52.02.5内六角螺丝刀、5mm小套筒、尖嘴钳、镊子、游标卡尺(普通尺具也可以)、剪刀、螺距规,这些工具有些是机械部分安装必须的,有些是调机用的,本帖没有把它们分开。

2.

需要准备的辅助材料:
螺丝胶、扎带、双面胶、螺旋护线管、魔术扎带,同样有些东西是后续过程使用了,本贴没有把它们分开。

3.

取出机架和旋翼头总成,把主轴插入机架的轴承座中,同时将平衡翼杆穿入日字框,此时需要小心日字框内的调整间隙的垫片不要弄丢了。

4.

将平衡翼片旋入平衡杆,为了保证平衡和飞行安全,应把平衡翼杆的螺纹全部旋入平衡翼片内,两片平衡翼旋入的长度要一致。使用游标卡尺量取两侧平衡翼杆的长度,并精细调节到两端一致。

5.

调整好长度后,稍微顶上日字框上的顶丝,从侧面观察平衡翼片并调整平衡翼片平行与日字框平行(使平衡翼0攻角)。
6.

调整完毕,顶丝上涂少许螺丝胶并锁紧(为了固定已经调整好的平衡翼,两个顶丝应分别锁紧、不要同时松下来。当然,由于螺丝胶的固化需要一段时间,也可以先在顶丝上涂螺丝胶,然后做上一步的调整工作,调整完毕后直接锁紧就行了)。这里要特别提醒两件事情,一,全机所有紧固到金属部件的螺丝(包括金属螺丝帽)都要上螺丝胶,同时注意所使用螺丝胶的强度和用量,螺丝胶太强或者用量太多,可能会给日后的维护工作带来麻烦,(装到非金属材质上的螺丝无需上胶,它们一般具有自锁性)二,450级别的电直所用的螺丝都很小,在紧固时一定注意力度,否则很容易出现滑丝和内六角被拧圆的问题。

7.

把垫圈套到大齿盘的单相轴承的内环上

8.

旋翼头拔起一点,装入大齿盘,主轴穿过单向轴承后,使主轴的开孔对准齿盘的开孔,穿入长螺丝并上紧螺母,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点点耐心。

9.

锁紧主轴定位环上的顶丝,此时可以用一只手提着旋翼头的同时紧固顶丝,以消除旋翼头上下串动间隙。

楼主:
续~

10.

安装脚架到机身上,注意脚架是向前倾斜的,不要装反了。把滑撬穿入脚架——缓冲胶垫穿上滑撬,滑撬后端露出25-30mm左右的长度即可。

11.

调整好滑撬安装位置后锁紧顶丝——注意力度不要过大,滑撬不松动即可。

12.

将皮带穿入尾管,把尾旋翼组装到尾管上(注意要将尾管顶到底)并稍微锁紧(此后还需要调整)。

13.

仔细检查一下皮带,不要有绞合的情况,皮带拉平后按照图上视角,顺时针转90,按照这个位置把尾管穿入机身尾管固定座,并把皮带套到反转带轮上。(这种皮带安装方法,把电直机头向右放在自己面前,主旋翼顺时针旋转时尾旋翼则按逆时针方向旋转,这样符合我们习惯的情况),提醒:尾管穿入机身前要把平尾—尾撑固定座、尾舵机固定架装到尾管上,尾舵机安装架有方向,按图中的方向装,舵机是装在左侧的(由机尾向机头看)。

14.

调整皮带松紧,可以用合适的工具顶一下皮带,皮带刚好能轻松顶到尾管的中心轴线位置比较合适,皮带太紧的话运行阻力增大、皮带寿命也较短,皮带太松则容易跳齿、扫齿,所以皮带的松紧一定要用心调校。

15.

皮带松紧调整完毕后,锁紧皮带座——红圈内的螺丝是紧固尾管的,对侧还有一个,紧固时要分辨清楚。

楼主:

16.

装上尾撑杆,并锁紧平尾—尾撑固定座,锁紧的时候注意调整平尾的平行。

17.

调整尾轴的角度,使尾轴轴线B与主轴轴线A垂直,如果垂直不易判断,可以调整尾轴轴线B和大齿盘C平行。

18.

装上十字盘导轨、头罩固定柱、天线管、垂尾、尾舵机拉杆、尾舵机拉杆限位卡等附件,安装主旋翼(主旋翼要做动静平衡,方法另外开贴讲解)、尾旋翼,安装主旋翼前应检查一下桨夹的松紧,初学者可以把横轴螺丝稍微松一点(但桨夹不能有左右串动的情况)。尾桨夹也可以做一下类似的检查(转动顺滑的同时无串动间隙)。检查全机螺丝紧固情况。至此,一架450电直的机械部分就算安装完毕了,装上头罩,欣赏一下自己的成果:

第一部份结束,第二部份近期推出

网友:
请教:旋翼头组上的连杆有没有必要自己校对一下长度?
      是否有的品牌不需要校对,有的品牌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还是校对一下长度,长度的调节在下一部分讲

网友:
很详细,新手特别适合

网友:
挺喜欢红色旋翼头的……哈哈 ~

网友:
和俺的飞机一样!就是没这么新!呵呵!

网友:
帅呆了!!!谢谢!好人

网友:
才发现,菲力克斯的这款和我的688好象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加上调节就更好了

网友:
很用心哦,很好

网友:
十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