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鉴定EP电池的真伪

楼主(2008-04-11):
请教高手如何鉴定EP电池的真伪,不知道这种电池仿的多不啊?我在淘宝上看到6节4000毫安的卖180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43ef2abd53ef6245d015c04a661bfbe.jhtml

网友:
是真的

EP4000应该为4200的淘汰品,但性能接近4200的,内阻3毫欧左右。 我也用4000MAH的。我那时买160元一组

网友:
180肯定是真的啦。

楼主:
不能光看价钱洒,有没有鉴定方法啊?

网友:
买到手就可以鉴定了嘛

网友A:
这个在rcfans上有特约商家卖,160一组,这个没听说过有假货有能力做到这个容量的也不需要冒牌了,更不会冒个国产的牌,怎么也搞个精英4600啦,哈哈

网友:
咬一口~ 外焦里嫩的就是真的   夹生的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rcfans上有特约商家卖,160一组,这个没听说过有假货有能力做到这个容量的也不需要冒牌了,更不会冒个国产的牌,怎么也搞个精英4600啦,哈哈

精英、GP都是国产的。

网友:
GP的假货是蛮多的,包括sc型的动力电池。至于IB跟EP的牌子估计也只有玩模型的知道所以假货应该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牌子是外国啊~nokia手机都是国内生产的,但是没人叫nokia国产机吧

楼主:
这样的电池需要平衡充电吗?

网友:
回复楼上:不

网友:
都是国产的东西一般不存在假货只是批次不同性能差异很大.

还有谁说这个是国外的牌子.香港的IB.国内的EP.香港算国外啊么???哥们先了解下,.再去说人家老贾!

工厂都在广州一带..主要不是看品牌.和容量.重点是批次....不需要平衡充是需要平衡放电.

楼主:
就一个接口,怎么平衡放电?希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