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 9x2的朋友进

楼主(2008-04-12):
JR  9X2限量版和JR  9X2除了背光外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不知道呵呵。。。。。。。。。。。

网友:
9X2 和 9x 加背光 我觉得不难,不过得自己加个开关了,要不一开机就一直亮着.

网友A:
还有就是不能改美国手,里面没有摇杆模式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不能改美国手,里面没有摇杆模式选择

啊~~~
9X2限量版不能改美国手?

网友:
可以手工改啊! 换下簧片,然后把左右手的电位器连线换一下就OK了

网友B:
不能改美国手,里面没有摇杆模式选择, 真無知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美国手,里面没有摇杆模式选择, 真無知嗎?????

楼上真无知啦。。。
换电位器连线了,什么设置都不用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真无知啦。。。
换电位器连线了,什么设置都不用改了。

茅塞顿开啊!还是这个方法好啊!硬改,不受软件的任何限制!!

网友:
要真不能改,最好连电位器一起换,油的编号和其他3个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真无知啦。。。
换电位器连线了,什么设置都不用改了。

你忘了微调。

网友:
微调感觉不所谓,FUTABA的大九,还有个模式特意把摇杆和对应的微调分开为左右两边呢。感觉这样还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