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电调散热 问题

楼主(2008-04-12):
电调发热很高,冥思苦想后设计这么个方案,可行与否 各位大虾踊跃发言

网友A:
建议:进气方向反一下

网友B:
根据空气动力学,你那个旁边的小孔,是进不了气,相反是出气的孔

网友C:
是可以进的
涵道里的空气流速高,压强低的

网友A:
那要看开口的方向了 !!

网友D:
开口方向反一下,不然这个孔无作用,反一下可以起到散热作用

网友E:
有点多此一举,配用合适的电调,在涵道4.、5分钟的飞行时间内,不专门散热绝对不会有问题。如果过热保护,那么就是搭配不当,需要更改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