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改装M26.

楼主(2008-04-12):
我有一台恒龙的,我对原装的性能感到不满意,决定改装,方法如下
:
1.我感觉避震器不够柔软,请各位大侠出主意
.
2.我想把炮管旁边的红灯拆下来,放在炮口,再弄个开关,按下发炮键时灯亮一下,显得更仿真.{虽然会丧失发弹功能,但我乐意
}
3.我想学田宫,发炮时炮管往后退,我决定用
舵机
来带动炮管
.
麻烦各位大侠出出主意,指点指点.如果有新的改装方法请教教我,谢谢.

网友A:
第一步换弹簧,或者把原有弹簧减掉几圈
第二步接跟延长线,把灯挪过去就好了阿
第三步要彻底放弃原来的炮管,采用伸缩结构(就像遥控天线一样),里面装连杆与舵机连接,这个需要有机加工能力。

网友B:
我唯一没有做的改造就是lz说的2和3,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