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都能坏.....5kg 1g 电子秤

楼主(2008-04-12):
可以正常开关机 没有读数.... 这样的东西有救否?

网友A:
联系卖方看看

网友B:
呵呵,你还别说这个东西特别容易坏传感器

网友C:
型号跟我买的一样,我的很久没用过了,现在是有一两个字显示不全,好象换块新电池开机一段时间后较为变好些

网友D:
绝对能坏,不奇怪,我就坏过一个.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看来他蛮吃电池的

网友G:
产品的故障率一般符合所谓的“浴盆曲线”,也就是说开始用和用了很长时间后容易坏。

网友H(2008-12-31):
不是绝对能坏,而是相当的能坏
不是绝对能坏,而是相当的能坏

网友I:
一次性用品

网友J:
对,没错,一次 性用品~~~~~~~~~~~~~~~~~

网友K:
一次 性用品~不敢认同
我买过一个,二三十块钱,平时用用还是可以的,不要超过量程.
否则精度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