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4vf玩G3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8-04-12):
新手,刚开始接触固定翼,先用T4VF玩玩模拟器,有几个问题
安装完G3模拟器后,还要安装什么遥控器驱动吗?
遥控器需要装电池打开开关才能玩模拟器吗?
怎么弄遥控器就是没反应,是咋回事啊?

网友:
PPJOY PLUS v083,PPJOY音频插件1.4
要电池,要开开关,不要晶体,要晶体的话请把天线拔出否则烧高频头
算了,看我写的文章

4yf(4vf)+ppjoyplus+音频线+G3.5+ppjoy插件=成功

断断续续3个月,今朝一日把事成
难啊
期间还电源正负接反烧了一个性幻想,
现在音频线也不跳舵,并口以后再说把,先爽玩先,本人对花钱的东西一向鄙视,因为有人成功给了我信心,即使40元一套的狗我都懒得买
我的是Futaba 4YF,但我基本确定这套方法试用FF9,JR9X,T6EX,FT06A,0904,36#。。等一切ppm遥控器,
回忆过去,尤其感谢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6454&extra=page%3D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2646
其他贴不是时间久远,就是问题分散,
所需软件有,
电骡下载的G35 (含emu)
PPJOY 0.83下载地址
PPJOY音频插件1.4
我不用晴窗大侠(讨厌翻译软件)
下载地址第一贴找
另外,不上图了,上了过段时间也没了

这里常识性的东西也不说了,说说关键的技巧,或者说我碰到的坎
开G3.5前要先开音频软件否则出错,当然开音频软件前要先开控
音频软件初始要选Virtual Joysticks,如下
程序——》Parallel Port Joysticks——》Config Joysticks——》Add ——》parallel port——》Virtual Joysticks,别选LPT,除非用并口
mapping——》下一步,
我选4Axes 0Buttons 0POV
X Axis
Y Axis
throtle
rudder
有些可能是Y Rotation  ZRotation这都没什么,随便选就是了
下一步这是重中之重,
analog 0
analog 1
analog 3
analog 4
这是4YF(4VF)设置,其他可能有analog 2,这些0,1,2,3,4是用来对应G3.5的通道的!怎么才能知道好不好的,或者说为什么有时会丢一个通道变成3通道呢,方法是
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属性
这时打开PPJoy和控,并动控的操纵杆,必须任何一个通道在其上都有反映,否则,回去改analog直到有反映,恭喜成功90%了(**)

emu里都采用默认,比如try to overcome loading problems不打勾,override joystick controls打勾(不知道为什么,都打勾好像也没关系),X1 Y1 X2 Y2采用默认,即
X1     0
Y1     24
X2     20
Y2     4
不要去改,改了也意义不大(不知道为什么,但好象混控的时候要改),
Control Calibration 里狂动控,告诉G3.5控的各个通道的行程让它调中,结果是每个通道都能回中(油门也能),如果(**)处成功,这里就能成,“Finish”高亮退出,恭喜成功95%了,如果(**)处不成功,这里就有可能某一个或某两个通道没反映,或某几个通道一起反映,“Finish”灰色,不成功,也不能进入下面的mapping
G3.5中真正的映射是在Channel mapping里面,设置方向舵,油门等,前面PPjoy里的Config Joysticks的X Y throtle.....很象但没什么大用,所以前面我说随便选也行
让前排4个通道都能按比例动,建立在前面的步骤基础上,或者说能按下“FInish”的基础上,很方便,(我甚至刚开始,设置有问题的情况下,只有2通道可用的时候,硬是把飞机飞起来的,秘诀是,油门必须要,升降舵可以和油门连动,副翼尽量独用1通道,方向舵挑个中立不动的通道,尽然能飞很长时间,而且在从来没碰过飞机或模拟器的时候,采用的是脉动操作!维持平飞都要上下不停得动!)
名词解释
Yaw 方向舵(没搞懂有什么用,呵呵,转弯也派不上用场)
Throtle 油门
Roll 副翼
Pitch 升降舵
问题上来,我能解答的尽量解答,不过说实话再让我来一遍我也会心力憔悴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你说的这个是用音频线吧?我用的是并口接口线,设置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程序——》Parallel Port Joysticks——》Config Joysticks——》Add ——》parallel port——》Virtual Joysticks,选LPT,用并口
mapping——》下一步,

楼主:
还是没反应,玩的时候还要开着ppj plus吗?现在一运行ppjoy就提示出错,按启动提示没有音频线。

网友:
没事,这事急不来,需要顿悟,你先在坛子里找找其它贴,会有启发,或截屏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