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飞翼固定座

楼主(2008-04-12):
非常简单,看图就明白了。
重量6.5克
最后可以在铝片两端打孔,在背面垫一块铝片,然后用拉带拉紧。

网友A:
很好还可以作散热一举两得

网友B:
外转子电机不适用

网友C:
悄悄的问一句```像飞翼用的2mm轴径的桨是 如何固定的?

楼主:
回楼上,买个2mm轴径的桨保护器.
我这个电机KV4400,也是轴径2MM,昨天在掏宝买了一个保护器.

网友D:
手艺不错,用什么切的?

网友E:
真的不错!
好羡慕啊哈
我回家也做一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