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模拟倒飞疑问

楼主(2008-04-12):
小弟正在用xtr练习,发现只要把JJ倒转后就可以自动进入倒飞模式,现实中是这样的吗?控上面的那个3D开关在实际情况下是在什么时机下用的?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没有这么神奇吧

网友B:
模拟器偶只玩过G3.5,在里面,默认就是3D模式,即IDLE1模式。
你自己的真机上会有一个开关切换NORMAL -> IDLE1模式的,两者的区别是:
NORMAL的油门 是通过控制主桨转速来提高升力,即固定桨距。(CCPM模式是同时调整转速和桨距的)
IDEL1模式(3D模式)的油门 只是调整桨距,(转速已达最高)
上述观点如有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C:
XTR默认也是3D模式
IDLE模式下油门也会变化的,也可以用油门曲线调整,只是油门不能太小,否则正、倒飞转换时就摔下来了。

网友D:
XTR 的3D模式是在遥控器上调整的,遥控器要支持3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