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小暴龙IDLE 4分钟用多少电

楼主(2008-04-12):
您的小暴龙IDLE(特技模式)4分钟一般会用多少电,就是可以充多少电进去。
我现在用5014充电发现是1100-1200mAh.
单选投票, 共有 20 人参与投票
5.00% (1)
20.00% (4)
10.00% (2)
40.00% (8)
0.00% (0)
10.00% (2)
10.00% (2)
5.00% (1)
0.00% (0)
0.00% (0)

网友:
我4MIN IDEL下来是3.8V

网友:
我都系飞4分钟,但没有设备测能充进多少电

网友:
能飞4分钟,厉害,我的新西达2217+13T,最多3.30秒,当心电池过放了就玩完.

网友:
我用tp冲 3.30秒  一般1400左右

网友:
没有计算那么准确诶,一般4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
要看哪种idle,大负荷动作小负荷动作差的多的多

网友:
如果是普通翻来翻去加上倒飞悬停的话(翻5此左右,其余的时候倒飞悬停)我的可能冲进去800~900,idle模式普通正飞航线也差不多

网友:
我的特技模式飞4分种,下来3.8伏左右

网友A:
没设备测不了。不过俺的战神4100KV一般都是飞4:30下来。

网友:
3分半就要下来了  430xl的电机

网友(2008-06-04):
引用 网友A:
没设备测不了。不过俺的战神4100KV一般都是飞4:30下来。

你的电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