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讨亚拓!!!!

楼主(2008-04-12):
今天发贴声讨亚拓
今天2008年4月12日,本来高高兴兴的去飞JJ,飞了不到两块电,因风大还是走的航线,突然JJ在空中自旋炸机了 郁闷
一检查发现是皮带断了(亚拓原装皮带) ,以前就听模友说过亚拓皮带烂,今天果然言中了 此皮带是随机带的,
2007年6、7月装机的时候用了一、两次就发现起毛,就换下未用,一直用副厂的最近发现皮带磨损了,手边暂没其它备用的
就换上这根亚拓原装皮带,调机时而且很小心注意了皮带的松紧问题,但今天却断了、炸机了 ,
幸好今天只是JJ炸了
要是伤了人我就惨了 所以今天发贴声讨亚拓
(模友们玩亚拓的机机都是冲着它的质量来的,可亚拓让模友很受伤  )
另外说明一下,副厂的既使磨损了但从来不会断(我用过好几家副厂的)
发上断掉的皮带图片,并有副厂皮带对比,图中磨损严重的是副厂皮带,断掉的、9成新的是原厂皮带,请广大模友看仔细了!!!

网友A:
同情一下...

网友B:
汗一个~。我刚换了皮带。上一条也是亚拓原厂的。应为皮带上太紧了边上起毛严重。不过还没断,幸好上次飞的时候检查了下。

网友C:
同情2下

网友D:
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每次上天都要检查,每飞一个电池检查一次。
‘

网友E:
你有可能皮带空中脱出后卡死了。起毛换个带槽轮就可以得到改善。不明白亚拓为什么要把压带轮做成光的。

网友F:
我才买的SE机,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这种问题,
你这种问题会不会是尾轴上的齿不光滑有毛刺画伤了皮带?因为副厂的齿我看了好多都是不是很光滑?

网友G:
引起注意

网友H:
以后会考虑买不买
讨亚拓的东西了!
厂家应该说来说明一下!出了事故就麻烦了啊!安全第一啊!

网友B:
这个如果去亚拓台湾论坛的话管理员一定会让你把东西带到厂里检测- -!

网友I:
我早就换成WING的!

网友J:
亚拓原带的皮带不好早都知道了,应该买来新机就换

网友K:
我的和你一样,1块电池后就毛了,第二块电池还没有2分钟就断了,反正是水货,也就“呸”了它几下,丢到垃圾箱里去了,在这里我也狠狠恶心一下亚托的皮带,告诫新买的亚托450飞机的米人:新机皮带装机过程中直接剪断了事,省的害人,然后换成玻纤皮带那才是正道!!!!

网友L:
原厂的就这样,习惯就好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N:
原厂的质量系好差的,副厂还好用过原厂

网友L:
5imx是不是分时段限制上传数据呀,发新贴怎么也发不了!!!

网友O:
我的V2新JJ 第5个起落皮带就断了,所有的部件都是全新原装的呵,当时很纳闷,以为是装配不行,现在看来还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P:
YT的皮带了出了名的差,GL的皮带是出了名的好,GL的横轴也很好,我的只有拧不开,没有松动

网友Q:
亚托飞机的质量确实对不起它的价格和大家的信任

网友Q:
原帖由
guai500
于 2008-4-13 01:00 发表
歪中联,断皮带的事已经有多人反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