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内行推荐个数字万用表

楼主(2008-04-12):
看了前几天关于LIPRO校对万用表的争论贴,想起应该给我用了十来年的老表给换个了.当年在二手市场五十块钱买的,(十来年前数字表可贵了)陪我这么多年,功劳不小,也害了我不少次.几块锂电都是因为它的误差,在用它调整充电器截止电压后给充废了.

今天上淘宝一搜,发现如今的万用表可真低廉,看介绍,大多一百五左右就很多功能了.至于好坏,我还真不清楚.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熟悉这玩意的,能给推荐一个.
基本要求当然是:
   价格低廉,如果能保证性能的话,不要超过两百最好.
   量程四位半,功能尽量多,如带电容\三极管测量.最好带温度测量和通路检测功能(就是电阻小于一欧的时候能有蜂鸣声提示)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
一是,自动量程的和手动量程的在性能上会有区别吗?我喜欢自动量程的.
二是,现在的钳型表好象都有相对的万用表功能,而钳型表中好象有能测量直流电流的,不知道是否买个这样的钳表更好?

网友:
有两个功能建议考虑,一是要有单独的电源开关,对经常使用某一挡测量的情况下,不必每次要转好多档。二是要有电池测试功能,对电池带负载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直流钳表比较实用,但是价格可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