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机问题

楼主(2008-04-12):
请教各位DX 本人是玩船新手遇到如下问题请帮忙解决
1、QJ
发动机
发动过几次现在的火花塞头怎么总是黑的?机油比例应该是20:1还是30:1用的是长城全合成
2、船一下水跑到一两分钟后发动机莫名其妙熄火(油门没动加油状态)岸上着车待速很正常
3、软轴与发动机连接的螺丝总是松脱造成发动机无动力输出有什么好办法使两个螺丝扣不松脱
4、L油针和H油针还有待速油针有无初始位置分别拧几圈后再调试发动机好些
5、由于0艇没有离合器请问能加离合吗
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跟你同牌子的机器,你机器的毛病我都有。我比你多一样毛病。冷.热.车都很难启动,要15~20分钟才能启动。过年时把手拉伤至今还没恢复。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怠速上高速再回到怠速要惊车很长时间。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我也有很多问题请教高手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请问待速油针和主油针分别是那个油针??H(高速)和L(低速)还有怠速油针一共三个油针分别几圈还是不太明白请再指教谢谢!!

网友C:
请教
我的小松机主油針1圈 怠速油針0.8圈左右,如果怠速油针再调大,就不好启动啦,不知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