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小弟想做架KT3D机,请教一下!

楼主(2008-04-13):
从末做过、飞过固定翼机!想做架KT3D机飞飞,想做有翼形的!
请高手推荐一下那种翼形好,比较慢点的翼形!
谢谢·······

网友A:
去买个其他固定翼吧 KT 3D并不好飞 并且也没有谁做有翼型的
想要飞的慢 只要技术好就行

网友B:
前拉微风后推小鸭
看着造吧……
3D机不适合新手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