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T9遥控ESKY013的时候

楼主(2008-04-13):
0704陀螺上的开关应该是在反向还是在正常的位置?
有什么意义?

网友A:
这个方向和控关系不大吧。主要和你尾的旋翼方向、舵机安装方向有关。

网友B:
LS说的对,我也是天9加013,不过换了0704A,爽啊....才知道原来锁尾是这样飞的...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
正常和反向好象没什么变化
所以就想知道原因

网友C:
正常和反向好象没什么变化?你起飞试试看

网友D:
0704陀螺仪就只有一种感度,不能切换锁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