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机帮着看看

楼主(2008-04-13):
用变频器电机没什么劲呀!高速开半天电机冰凉。这个电机就3根线输出,拆开里面,线圈上了绝缘漆,拆开会搞坏吧!也没看到那是公共端,不敢拆呀,怕搞坏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啦!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
电阻该一样的是3角形接法

网友:
最后的图那里好像就是公共端

网友:
不太熟悉!

网友:
冰凉不好吗?无力可升压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三相750W电机要改.

现在是星型接法.要改单相.

楼主:
电压已经调到头了,255V离380V还有一大截呀,电流和转矩补偿都调到头了,低速力矩很大,就是高速没劲。冰凉是说明能量不够啊!

楼主:
一咬牙,开拆,怎么只有5根线呀!公共端就两根线,郁闷!

网友:
不知道,一窍不通

网友:
你仔细找下共公端应该有三条,分开把它引出接好线就三角,星期都可以了!给点资料你参考!我己成功改好了!但发觉三角形接法较热!估计电流大很多!比星形,没有钳表无法对比电流!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接线
山西 张树弼
检修或重绕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绕组的六条引出线,头、尾必须分清,否则在接线盒内无法正确接线。按规定六条引出线的头、尾分别用U1、V1、W1、U2、V2、W2标注标号(旧标号为D1,D4,D2,D5,D3,D6)。其中U1、U2表示第一相绕组的头、尾端;V1、V2表示第二相绕组的头、尾端;W1、W2表示第三相绕组的头、尾端。不同字母表示不同相别,相同数字表示同为头或尾。检修电动机时,如果六条引线上标号完整,只有接线盒内接线板损坏,可按电动机铭牌上规定的接法更换接线板,正确接线即可。电动机接线方法分为星形(Y)、三角形(△)两种连接方法。如图l所示。如果六条引线上的标号已被破坏或重绕电动机绕组后,就必须先确定六条引线的头、尾端进行标号,然后再按规定接到接线板上。

绕组头、尾确定的方法如下:

1.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确定每相绕组的两个线端。电阻值近似为零时,两表笔所接为一组绕组的两个端,依次分清三个绕组的各两端。

2.万用表法l。

①万用表置mA档,按图2接线。假设一端接线为头(U1、Vl、W1),另一端接线为尾(U2、V2、W2)。

②用手转动转子,如万用表指针不动,表明假设正确。如万用表指针摆动,表明假设错误,应对调其中一相绕组头、尾端后重试,直至万用表不摆动时,即可将连在一起的3个线头确定为头或尾。

3.万用表法2。

①万用表置mA档,按图3接线。

②闭合开关S,瞬间万用表向右摆动则电池正极所接线头与万用表负表笔所接线头同为头或尾。如指针向左反摆则电池正极所接线头与万用表正表笔所接线头同为头或尾。

③将电池(或万用表)改接到第三相绕组的两个线头上重复以上试验,确定第三相绕组的头、尾,以此确定三相绕组各自的头和尾。

4.灯泡检查法1。

①准备一台220/36V降压变压器并按图4接线(小容量电动机可直接接220V交流电源)。

②闭合开关S,如灯泡亮,表明两相绕组为头、尾串联,用在灯泡上的电压是两相绕组感应电动势的矢量和。如灯泡不亮,表明两组绕组为尾、尾或头、头串联,作用在灯泡上的电压是两相绕组感应电动势的矢量差。

③将检查确定的线头作好标记,将其中一相与接36V电源一相对调重试,以此确定三相绕组所有头、尾端。

5.灯泡检查法2。

①按图5接线。

②闭合开关S,如36V灯泡亮,表示接220V电源两相绕组为头、尾串联。如灯泡不亮表示两相绕组为头、头或尾、尾串联。

③将检查确定的线头作好标记,将其中一相与接灯泡一相对调重试,以此确定三相绕组所有头、尾端。

网友:
改成△接法很简单的,你把原电机的Y接的公共端找到以后拆开,那样和原来的引出线一共就是6根线,然后把相邻的两根线连接起来就行了,这样就成3根线,直接引出来就是了,没有那么复杂的。说明:三相电机相邻的两根引出线就是不同相的首和尾!!!!!!!!!!!!!!!!

楼主:
公共端拆不开呀!被一组线圈压着,用钳子也没有拽出来,没有办法我又把它装回去了,凑合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竹签把那些线拨开的,有漆粘着拉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共端拆不开呀!被一组线圈压着,用钳子也没有拽出来,没有办法我又把它装回去了,凑合用吧!

有点不像你的风格。

楼主:
原装电机怕弄坏,不敢蛮干,其实也基本够我用了,没有必要太冒险了。

楼主:
就是红圈里的部分,被线圈压住,拿不出来,线圈上了树脂很硬。

网友:
那是装线的时候塞进去的,用火烘一下那处的外壳,最好用热风枪

楼主:
我的也有1A,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