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IKA和其他模友

楼主(2008-04-13):
IKA你好
   你求我帮助看看PU条的事,我今天去看了,已经没有货了,啥时候有还不知道。另外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用它接的皮带仅仅是空车试验了几回,现在已经断了两回啦。不知到是买的PU条不好还是我的小皮带轮直径太小(小皮带轮直径30MM)(买的时候老板就说PU条没有PEU条好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买到PEU条)。
  我准备不用它了,改成用缝纫机的牛皮条或者缝纫机的橡胶条(都是6MM直径,在缝纫机商店和修理店有卖的)用钢丝连接。
    另外那位模友能帮助分析一下,PU条老断是什么原因啊?用过PU条的你们的断吗?

网友A:
我的小台钻(6MM)用的PU带已有5年了,现在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台钻(6MM)用的PU带已有5年了,现在正常使用。

难道我买的是假的还是接法不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劝你改用PEU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改用PEU带。

买不到PEU带啊。

网友:
老兄,你熔接得不对.

我买的PU条是用在13mm台钻上的.用得满好的.

网友:
如用烙铁对接不成的可以改用明火溶化。
溶接紧合后放至冷却,割去冒口,用手出力象扭麻花般的扭,用手捏住圆带狠狠的象折纸般折完一圈检查溶接口,如果接口没有出现裂口,证明溶接是成功的,否则就要改正溶接温度或者方式试试。
两头溶化状态必须一致,不得起焦,对接时间要迅速,对接后不准晃动手抖。溶化前带头如沾有污垢、机油必须彻底清除再实施溶接操作。
一般质量好的PU圆带接一次可以用到直径磨损为止,接头断了或者是带子拉长后可以切去旧口,清洗干净,能够多次重新溶接使用,绝对比牛皮带好用长命。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操作仍然断,说明买的带子是陋野。

楼主:
谢谢版主的关心。我准备再接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