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手帮我看看我的马达2306及动力配置!!

楼主(2008-04-13):
我的马达是翱翔2306  新西打25a电调 7.4v  800mah 10c电池 我发现我的马达油门打最高(就算不打最高,打到2/3,马达高速运转,但是这种高速只能持续20-30秒左右,然后就会比较明显感觉到动力减弱,然后动力一直保持这种速度运转下去,可只要我把油门打到最底(零油门)然后立刻又打到最高油门,高速动力又恢复,然后运行20多秒又感觉动力降低保持一定的速度运转,(要说明的是我的电池是满电新电,800mah 10c 7.4v),出现动力回落是怎么回事呢?是电池的电流最高峰值的原因吗??

网友:
电池的性能不行

20  30 秒后 电压太低 电调开始保护了

关动力后 电压会上升  所以再开时还可以再高速转 当电压又下降 电调有会保护

建议换大C数 或更大容量电池

网友:
先换小一号桨试试。

网友:
换个大点电池  1500  10C

网友(2008-06-01):
换15C的试一下

网友:
2306应该是KV2600,用翱翔的5X3桨,2S一般电流在10A左右,甚至还不到,3S也就十几A,建议电调换好盈的或兴耀华的试试,20A足够了,千万不要太大,电池我们一般低的用15C,高点的用20C,10C基本没人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马达是翱翔2306  新西打25a电调 7.4v  800mah 10c电池 我发现我的马达油门打最高(就算不打最高,打到2/3,马达高速运转,但是这种高速只能持续20-30秒左右,然后就会比较明显感觉到动力减弱,然后动力一直 ...

0.8X10=10A这是你的电池最佳表现。按南园猎鹰的数字你的电池的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X10=10A这是你的电池最佳表现。按南园猎鹰的数字你的电池的性能不行

我最近又够买了ake的7.4v  860mah  20c的还是不行!!最强动力只能持续20秒!!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多半是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