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3):
请问各位大虾。我有个G3.5的硬件狗,是飞鹰的,还支持AEROFLY。请问这个狗能用来玩G4吗?

网友A:
不可以, 只能用 G4 的硬件狗才能支持. 飞天SimX4, SimX9,SimXX一体机可以支持G4 .

网友B:
飞天,飞鹰的G3狗我都试过了,绝对不能G4
只能玩G4演示版.
正式版的G4只能用正式版的G4狗玩.

楼主:
谢谢斑竹和楼上的大虾

网友C:
可,在此網上找尋 Emul V3.1 下載,就可以玩 G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