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坛子里高人多,请教一个电脑问题!

楼主(2008-04-13):
AMD 4200+双核、ASUS A8V-E SE、DDR400 3G,这个平台以前用ATI X550的显卡没有任何问题,近期升级换了ATI的HD2600XT(蓝宝的冰夜战戟II)出现问题,首先是待机蓝屏,上网查了说是驱动问题,更换不同的版本的驱动后,待机不蓝屏了,但却无法从待机状态恢复了,只有硬盘灯在很有规律的闪个不停,按热启也没用,只有强制关机再重启!哪位高人能帮忙分析一下,找出解决办法?

网友A:
首先--确定故障
是不是更换的显卡问题
换回原来显卡---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这张新卡有问题
问题
1.硬件
2.软件-驱动

网友B:
显卡是全新的么?
拿去插到别人机器上试试!
否则就是主板和显卡不兼容,有可能是硬件的不兼容或者是软件的不兼容!

网友C:
系统问题,新安装系统,应可以解决,再看内存是否从通道1开始!

网友D:
先更换驱动,再检查Advanced power settings(好象是这个吧)汗,太久了,忘了怎么解决了,应该是电源管理的问题了,高级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