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9克舵机,大家有没有建议?3页35楼上图

楼主(2008-04-13):
8-9克的

关于马达: 用铁心的好,还是空心杯的好? 我希望能够以后升级做成数码舵机

关于减速:用5个齿轮还是6个? 如futaba S3108是5个齿轮, esky的是6个齿轮, 中间有个较小的小齿轮,感觉不舒服

其他的大家提个意见,我发张图给大伙看看

网友:
这个我不懂,但支持

网友A:
结构当然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但是关键的技术在齿轮上边,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9257可以很轻松的用手拧动,而同样的其它舵机就比较吃力,精度啊!

网友:
至于齿轮的级数,要看你是更追求扭矩还是速度大小了,在同样电机的情况下,级数越多,扭矩越大,速度越慢,模拟舵机空心杯的电机没多大优势,但若改成数字舵机,空心杯的速度优势显而易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构当然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但是关键的技术在齿轮上边,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9257可以很轻松的用手拧动,而同样的其它舵机就比较吃力,精度啊!

呵呵,这个不是精度原因造成的,这是各种舵机的齿轮减速比不一样造成的,减速比越大,在不通电 的情况下用手去拧摇臂,越吃力。
还有个原因就是,有些舵机带有刹车功能,不通电的情况下,如果不焊电路板,用手去拧摇臂,很轻松,但一旦焊上电路板和电机,再去拧摇臂,比较吃力,主要是因为电路里有刹车功能,这类舵机在机器人中用的比较多,因为机器人因为自身的重量较重,但又希望在不通电时能保持各种原来姿势(如站立,半蹲),这就需要关节舵机有足够的静态扭矩。呵呵,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不是精度原因造成的,这是各种舵机的齿轮减速比不一样造成的,减速比越大,在不通电 的情况下用手去拧摇臂,越吃力。
还有个原因就是,有些舵机带有刹车功能,不通电的情况下,如果不焊电路板, ...

好专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s3108是铁芯电机,s3154和3108的外壳一样,但是他是数字舵机,不知道是否换了马达?

我觉得要设计成偏向直升机用的。

网友D:
支持 最好 开发成 3块钱一个的
回楼下啊

我不知道多少钱一个
不过比这个大点的玩具电机 我有好多

大概是2块钱吧
看那么小的电机 如果批发的话 应该不会超过 5毛钱

(如果批量达到 10万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哥哥你知道马达多少钱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不是精度原因造成的,这是各种舵机的齿轮减速比不一样造成的,减速比越大,在不通电 的情况下用手去拧摇臂,越吃力。
还有个原因就是,有些舵机带有刹车功能,不通电的情况下,如果不焊电路板, ...

表示怀疑,机器人的舵机没见过
就拿9257和81MG来比较吧!我个人觉得81MG没有你所说的刹车电路!
抛开价格不说(价格底是因为81MG还没有达到9257的程度,如果比9257好用,那他一定比9257贵!),你认为不是精度造成的?

精度越高动力损耗越小,81MG转动的时候就会出现卡壳,9257随便你停在哪个位置,都可以轻松转动!

另外还有,我觉得材料和设备也是一个阻碍国内设备达到国外同等质量的瓶径!

如果在国内生产出同等质量的9257可能成本会高于现有的9257售价!

个人认为生产符合中国国情的舵机是比较可行的路线,首先不要过于追求附加性能(比如重量和体积可以适当高于国外同类产品)主要性能(速度和寿命)达到同类产品指标,成本上可以下降一些!

网友:
这个不懂也要提点建议:千万不要开发出一个象CORONA 一样的堕机来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 最好 开发成 3块钱一个的

我觉得不能盲目追求便宜,便宜没有好货,成本在那摆着呢,当然有的贵的也不是好货。

网友F:
金属齿轮最好

网友:
小小见解

影响舵机主要因素
1:齿轮的精度,塑料的齿轮还好,带自润滑,金属的就比较麻烦,主要是齿间间隙,就会造成很大的虚位,而且设计不好会齿轮转不动或会卡死
2:外壳的中心距,现在国内好多厂家追求模具费用便宜,模具开的不怎么的,我研究过几款舵机的外壳,它们的中心距都不是很准,都有0.02mm左右的误差,有的甚至更大,这就带来了虚位和卡齿的问题
3:就是电动机,现在好多国内厂家的舵机都是国产的电机,据我所知这种电机的扭距小,电流大,这两个参数虽然是矛盾的参数,但就是没外国做的好,在用的时候就会产生高温,甚至把外壳都烧了,别说电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金属齿轮最好

太重,而且成本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太重,而且成本高。

 建议使用陶瓷齿轮!可以大大减小阻力,免润滑!设计好的话基本免润滑!

批量出的话不知道是什么价格!

网友:
全力支持 最好研究个金属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陶瓷齿轮!可以大大减小阻力,免润滑!设计好的话基本免润滑!

批量出的话不知道是什么价格!

陶瓷齿轮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怀疑,机器人的舵机没见过
就拿9257和81MG来比较吧!我个人觉得81MG没有你所说的刹车电路!
抛开价格不说(价格底是因为81MG还没有达到9257的程度,如果比9257好用,那他一定比9257贵!),你认为不是精度 ...

我赞同仁兄的看法,舵机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在齿轮和电位器上;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做舵机的,主要给德国某机器人公司做OEM,还没有打开国内市场,我手上有些数字舵机板子和机器人用数字舵机,还有些航模用数字舵机,死区4US,最大驱动电流3A,适合6KG以下舵机。
相机掉了,改天上图,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先加我QQ366121940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