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问题:遥控距离是什么决定的?

楼主(2008-04-13):
是不是发射机功率决定?
还有作为无线电波,所携带传送的数据量,这个带宽是什么决定的呢?
像现在出来的3g新手机为什么带宽能更大

网友A:
我们是玩模型,不是造遥控器.

网友B:
很多因素决定的。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一般遥控数据量不大。

网友C:
遥控的距离 一般由发射功率 和发射天线的位置 尺寸 接收机的 灵敏度 接收天线的尺寸位置
地形 天气 等一系列的因素有关
一般模拟遥控通道的 传输数据量和它的 频率有关 比如 AM 的 60K 那么每秒的变化量就那么6万次 那么他的 载波能力是不可能超过 60K 的
如果用 高频的 那么自然它的带宽就够了 不过 还要看具体的 芯片的编码和运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