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行家PVC板和有机玻璃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08-04-13):
价格上PVC板便宜一些,摸上去硬,但又有点韧性,不知会不会像有机玻璃一样会脆的,一般做成工具架子用哪种好啊
还有PVC能像有机玻璃一样加热弯曲吗

网友A:
做架子用PVC比较合适(我用过白色与灰色的),不像压克力那样脆有韧性,也能加热拆弯

网友B:
PVC容易变形。

网友C:
pvc便宜啊。

网友D:
PVC做架子没有精度.
我用4厘角钢焊的架子受力25KG时都会有0.1mm变型.
何况P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