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校大浆土办法,效果不错.

楼主(2008-04-13):
找一个园珠笔芯,带笔头,将滚珠去掉,穿一根线在笔芯中.用打火把笔芯烤化做止挡.上端用一小断电线护套,压住上面的大桨.

网友A:
??
校什么那?

网友B:
这样校左右平衡?牛

网友C:
也蛮麻烦的呜呜

网友D:
LZ这样不行噢

楼主:
校大将静平衡,我大将打坏就用这种办法校的,效果不信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大桨中间没固定..大桨2边都向下垂..重量不一样垂的角度不同..这样太难看清大桨的垂角度啦..

网友F:
实在是没啥科学价值 担心误导到新手
人家平衡器 都需要调得各点一致 这东西偏差太大了

楼主:
大桨中间没固定
在大桨之间用双面胶,将两片桨粘住..大桨2边就不会向下垂了,桨往那一边斜,就是那片桨重.

网友G:
这样也能配平大浆,我名字倒过来念,纯粹瞎搞!

楼主:
请试一就知到了上个用具图.

网友H:
很有创意,呵呵!~~~不论结果如何也要支持一下的……
楼主能可否介绍一下测试方法呀?

楼主:
把线穿在两片大桨轴孔里,在把图片上黑塑料电线护套穿入线里,主要是起压住大桨,有点压不住,就像主图上所看件的,两片大桨不平行.可以在两片大桨之间贴上双面胶这样就可以把粘住.测试办法很简单,把两桨放成一条直线,然后捏住线头将大桨轻轻提起.桨往那斜,说明那边桨重了,这要在轻一边粘点重物或将重的一的桨修磨一下,调整桨的平衡到两片桨高低一样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