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丁版小飞机试飞报告 2008.04.13

楼主(2008-04-13):
今天试飞了新版的小飞机, 看上去一切都还顺利, 但测试结果不太理想, 还有需改进.

============================
视频中的背景音乐为中文版苹果的魔法.
不喜欢辛晓琪的模友慎入.

============================

=============================================================
1:7.2 验证机
=============================================================

-------------------------------------------------------------
1 缺点
-------------------------------------------------------------

1.1 飞行中抬头明显

低空性能变差
低空通场动作难看, 不易飞出水平直线
考虑重心后移到 35%
但不可过度修正, 修正后仍应保持松杆关油门自动着陆特性.

1.2 易失速

阻力大, 机翼与尾翼前缘KT板未做处理.
重心靠后(45%)
垂尾过大, 上反角未达到12度
急打方向时掉高度明显

1.3 载MP4时,不好飞

MP4挂在机仓外,造成很大阻力, 机仓设计未留出空间. (缩小设备占用空间,余出足够机仓; 考虑到MP4拍摄角度应与地面成 45度角
)
翼载荷, 实际 460 / 12.3 = 37.4 参考 3.25 * 460 ^ 1/3 = 25  37.4 / 25 * 100% = 150%
考虑不为载MP4设计

1.4 暴力着陆强度测试

1.4.1 起落架前轮易掉
改安装方式(防止向后被拉掉) / 减阻力(不使用阻力大的拉线方式) / 减重
改用略大直径但宽度略小的轮子
改用强度小的钢丝(现在是 2mm 的)
1.4.2 尾杆与机身连接的强度不够

大角度触地时, 尾杆与机身分离.(脱胶) 除了热溶胶,还应使用纤维胶带加强
应防止大角度触地时尾杆直接与地面接触(尾杆过长,不要伸长到机头)
机头包一层薄EPP减小冲击(很薄就可以了, 只是防万一,实际飞行不可以机头触地)
1.4.3 机翼前缘处被撕裂
前缘应当用玻纤棒或钢丝整体加强.

1.5 起飞困难

1.5.1 滑跑时阻力大
尾橇阻力过大, 就使用钢丝或竹条直接与地面接触
前轮受泥巴影响, 换用硬轮子(仅小飞机才使用此策略), 增加直径, 适当减小轮宽
1.5.2 爬升时易大角度失速
减小机身阻力, 减小机翼阻力(制作时注意处理前后缘)
1.5.3 顺风起飞的性能
让飞机不要跑偏, 增加前轮轮距, 降低重心(减小前轮高度)
爬升极易失速
容易把跑道用完

1.6 机翼强度不够, 俯冲时机翼弯曲

-------------------------------------------------------------
2 优点
-------------------------------------------------------------

2.1 松杆飞行性能
姿态稳定
抗风性达到目标

2.2 可以使用5030直驱桨
机仓空间最大截面 120mm * 60mm
综合性能达到目标

2.3 空机飞行性能好
超出预期起飞重量
不带负载的起飞重量 350 克(实际翼载 350/12.3 = 28.5,参考翼载 3.25 * 350 ^ 1/3 = 23,28.5 / 23 * 100% = 124%)

-------------------------------------------------------------
3 改进
-------------------------------------------------------------

3.1 减小阻力

机翼表面处理:前缘捏薄一点儿;后缘切成斜面;上表面整体蒙透明胶。
不再考虑载MP4航拍:目前的飞行重量已经足够验证;由于MP4体积过大,摄像头位置不太好,无法设计合适机仓。
机身前部减小阻力处理:尽量使用曲面;机头应为圆柱面,不可以用平面。(机头用薄EPP包一层)
舵机装入机仓:钢丝连杆应尽可能贴近尾杆;调节连杆长度的折线部,尽可能置于机仓内。

3.2 起落架相关

翼台高度减小,机身向尾杆下部延伸。

机仓可用空间最大高度应大于等于 120mm。
机身及起落架前轮参考 Skypup 的设计。
尾橇改为钢丝直接触地(加高机尾,KT板为钢丝限位)。
前轮换用直径略大,略窄的硬轮子(改为Skypup的安装模式,增加轮距)

3.3 强度相关
机翼加强:翼梁用玻纤管加强,应延伸至翼尖;前后缘用玻纤棒加强(
前缘应延伸到翼尖,后缘加强棒应延伸到超出最外层翼助20mm以上)
尾杆不伸长至机头:
比全机短10-20mm,避免尾杆前部直接触地的可能性。

3.4 杂项
增加机仓空间:设备全部放到机仓后部,考虑放一个QQ娃娃飞行员,重20克(略超过 60mm 宽,但可以放入机仓)。飞行员视野处,就用透明材料制作。
严格控制上反角:各6-7.5之间,不应过小.
方向舵面积按设计要求增加:此机方向舵明显小于设计值,飞行速度比预期慢,不应减小方向舵面积。
尝试使用 7.4V 电池飞行:目前使用 3S 锂电,动力有些偏大。如果5030直驱桨动力不足,则换用5寸减速桨。应达到半油门平飞性能。
重心后移:初步定为 35%,如果影响松杆自动着陆特性,可将升降舵微调设为带升舵

Alpha 3.1 (2008.04.15)

机翼 6400mm * 1000mm. 升力面积约 (64 - 5.4) * 10 =  586 dm^2
空重 45,000g 左右, 起飞重量 100,000g 左右. 翼载荷 171g/dm^2 (参考翼载荷: 3.25 * (100000 ^ 1/3) = 151, 说明翼载荷基本正常.)
[最大起飞重量 135kg, 此时翼载荷 230 g/dm^2  152%]
机身长度 1200mm + 1000mm(机翼) + 2000mm + 850mm(平尾) = 5050mm
机身最大宽度处 620mm, 最大高度处 1150mm
水平尾翼 2550mm * 850mm
垂尾尾翼高 1275mm, 上 680mm, 下 1020mm.

可能使用的锂聚是 20S 34Ah 重约 18kg.
发动机输入功率 10kw, 有效功率 5kw.
使用 36英寸桨.

机翼上反角 6度.
机翼攻角 3度.
动力上推角 5度.

Alpha 3.1 (2008.04.15)  1:7.2
机翼 890mm * 140mm. 升力面积约 11.3 dm^2
起飞重量 268g 左右. 翼载荷 23.7g/dm^2
[最大起飞重量 362kg, 此时翼载荷 32 g/dm^2]
机身长度 166mm + 140mm(机翼) + 278mm + 118mm(平尾) = 702mm
机身最大宽度处 86mm, 最大高度处 160mm
水平尾翼 354mm * 118mm
垂尾尾翼高 177mm, 上 95mm, 下 142mm.
可能使用的锂聚是 3S 600mAh 重约 48g.
发动机输入功率 28w, 有效功率 14kw. (11.1V 时约 2.5A)
使用 5030 直驱桨.
机翼上反角 6度.
机翼攻角 3度.
动力上推角 5度.

Alpha 3.1 (2008.04.15) 1:4
机翼 1600mm * 250mm. 升力面积约 36.6 dm^2
起飞重量 1563g 左右. 翼载荷 42.7g/dm^2
[最大起飞重量 2110g, 此时翼载荷 57.65g/dm^2]
机身长度 300mm + 250mm(机翼) + 500mm + 212.5mm(平尾) = 1262.5mm
机身最大宽度处 155mm, 最大高度处 287.5mm
水平尾翼 637.5mm * 212.5mm
垂尾尾翼高 319mm, 上 170mm, 下 255mm.
可能使用的锂聚是 3S 3.54Ah 重约 282g.
发动机输入功率 156W, 有效功率 78W. (11.1V 时约 14A)
使用 9050 直驱桨.
机翼上反角 6度.
机翼攻角 3度.
动力上推角 5度.

Alpha 3.1 (2008.04.15)  1:3
机翼 2134mm * 334mm. 升力面积约 65 dm^2
起飞重量 3700g 左右. 翼载荷 57g/dm^2
[最大起飞重量 5000g, 此时翼载荷 77g/dm^2]
机身长度 400mm + 334mm(机翼) + 667mm + 284mm(平尾) = 1685mm
机身最大宽度处 207mm, 最大高度处 384mm
水平尾翼 850mm * 284mm
垂尾尾翼高 425mm, 上 227mm, 下 340mm.
可能使用的锂聚是 4S 4.6Ah 重约 667g.
发动机输入功率 370W, 有效功率 185W.(14.8V下25A)
使用 1206 直驱桨.
机翼上反角 6度.
机翼攻角 3度.
动力上推角 5度.

网友:
这帖子真长阿,第一次坐布丁的沙发嘿嘿

楼主:
3.4.1.2 考虑放一个QQ娃娃飞行员

3.4.1.3 飞行员视野处,就用透明材料制作.

此两项有利于增加美观程度, 但可能整体还是很丑.

网友A:
这飞机头真丑,这也算是1个缺点,能不能改一改?

网友B:
布丁写什么诗啊?看起来好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头真丑,这也算是1个缺点,能不能改一改?

给点儿建议吧.

或者有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个布丁机作了有一段时间了哈!
继续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丁写什么诗啊?看起来好困难!

不好意思, 我再手工编辑一下.

网友C:
不错不错  等待视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等待视频中

视频已上.
今天有2级左右的风, 且有风向与风力都在不断变化. 所以航拍效果不好.

由于只有我一个人飞, 也就无法拍摄飞机飞行时的视频了.

楼主:
由于背景音乐被骂, 呵呵.  请大家关注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2439&pid=2926503&page=1&extra=#pid2926503

网友:
你的飞机根本就调整有问题,看了N次你的视频,都是晃晃悠悠挺着肚子在失速边缘飞的,有谁这样飞飞机的…唉

网友:
每次看布丁机都有内急的感觉。

楼主:
乌鸦说的也有理喔.

俯仰这一块儿,我处理的有些过了,其实只要松杆后飞机保持平飞就可以了.
只是这样的话,转弯时除了打方向舵之外,还需要在结束后拉一点儿杆.

不过从另一方面考虑,除了刻意去做这种非典型性操作之外,有谁会去用这种傻瓜式的方法操作飞机呢,晕晕,呵呵.

网友D:
能平飞你拉着杆干啥呢!
你以为大迎角飞好玩阿,你赶快搞你的载人真机上去大迎角飞飞看,不摔断你2条腿!

Y说白了你就是不会飞还在这充专家!!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发贴就来气,实在忍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平飞你拉着杆干啥呢!
你以为大迎角飞好玩阿,你赶快搞你的载人真机上去大迎角飞飞看,不摔断你2条腿!

Y说白了你就是不会飞还在这充专家!!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发贴就来气,实在忍不住了

网友:
偶对补丁的景仰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了……“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