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MA v4 能飞到什么程度

楼主(2008-04-13):
各位同好
日前买了 LAMA V 4 一星期后可以飞到 对尾 一平米内悬停 1-2 分钟 向前 向后 飞的都不是很直
请问LAMA 本身的精度能飞到什么程度 控能调到什么程度 能直直的飞吗 另向前飞的不是很快 ??

网友A:
LAMA由于结构的原因,技术再好也不能把他飞得跟单桨机一样稳,总是晃来晃去的~~LAMA很不抗风,容易受气流的影响,再加上动作反应较慢,所以一起风LAMA就非常不稳当,飘来飘去,那个恐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由于结构的原因,技术再好也不能把他飞得跟单桨机一样稳,总是晃来晃去的~~LAMA很不抗风,容易受气流的影响,再加上动作反应较慢,所以一起风LAMA就非常不稳当,飘来飘去,那个恐怖啊!!

没研究过就别乱说,论稳定,绝对是LAMA稳定过单浆机,当然,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不能飞得太低,要不地面效应太强了

网友:
我觉得LAMA在室内还是非常稳的

网友B:
LAMA 要调啊,我哪个去掉机壳可以放在遥控器自已悬停

要是作圓形荡来荡去的话,把平衡杆哪个夹头调紧点就有明显效果了

取下平衡杆用电吹风吹热用布包住捏到冷就OK了,事先用个硬纸挖个小洞套住可以防止其它部件被加热

还有就是两个舵机拉杆调下,不要前后左右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同好
日前买了 LAMA V 4 一星期后可以飞到 对尾 一平米内悬停 1-2 分钟 向前 向后 飞的都不是很直
请问LAMA 本身的精度能飞到什么程度 控能调到什么程度 能直直的飞吗 另向前飞的不是很快 ??

50CM正方形内悬停都可以的,可以直飞. 看情况可以适当两舵进行调整补量.飞得快慢跟桨叶倾斜角度大小有关,假如换一个舵机长摇臂,把倾斜盘的连杆孔位向外扩展的话摇臂行程加大,倾斜角度跟着加大,结果就是灵活速度加快.但是稳定性降低.换句话说就是操控更敏感了.但是也有个问题,角度加大动作幅度变大,后B桨上扬角度变大,打浆机会跟着变大,似乎在矛盾中成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MA 要调啊,我哪个去掉机壳可以放在遥控器自已悬停

要是作圓形荡来荡去的话,把平衡杆哪个夹头调紧点就有明显效果了

取下平衡杆用电吹风吹热用布包住捏到冷就OK了,事先用个硬纸挖个小洞套住可以防止其 ...

调平衡杆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