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买接收机呢

楼主(2008-04-13):
问大家个菜鸟问题啊 我买了天地飞 想在配个接收机 是否只要按照发射机上的72赫兹 在任意买个72赫兹的接收 在配上晶体就可以吗 或许还有什么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行,要买兼容fudaba的才可以,不然不能工作.

网友B:
天地飞遥控兼容futaba设备
所以买兼容F的接收就可以 注意晶体配对(一次变频、二次变频)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要搞明白啊,不然白花钱了!
天地飞发射机,兼容F系接收机,也应该兼容能兼容F系设备的接收机。我测试过的蓝箭和西安的都可以!
你的是72M频率段的设备就应该选择72频率段的接收机,再根据你现在发射机的具体频率点来选择和你频率点一样的晶体。频率段和频率点必须和你发射机上使用的一至,否则是不能使用的。比如你现在是72.550的,那么你购买新接收机就要买72频率段的,所配的晶体频率点也应该是72.550的!
发射机晶体嘛就不需要购买了!

网友D:
4楼老孔正解,我就是开始不懂,买了72m的一堆晶体,每次换飞机飞还要换发射晶体,麻烦的要命,
最省钱的方式就是买接收机的时候顺便买和自己发射机频率相同的接收晶体就可以了,不用再换来换去,还省钱

网友E:
剛買了西安接收机, JR的發射六通, 晶體不成, 不知道什麼"SU 40.......", JR晶體已測試 ---OK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耐心解释啊 但保险起见 希望您能给推荐几款 我的发射机用的72.310的晶体 再次谢谢

网友G:
72MHz 的接收, 据说有 小于72.500 与 大于 72.500 两种接收, 留意一下, 你的 72.310 是低一点儿的那种.
兼容 Futaba 也要跟商家说清楚喔.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您帮忙看看着个接收行吗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f5b5e0c47e543ec248d73005694b16ae.jhtml 如果不行希望能推荐个连接啊

网友I:
天九的控用ppm发射,一般市场的接受机都能用!我一直在用esky的接受机只要配上和你的发射机通频率的晶体就行!价钱就60左右!

网友G:
没玩儿过 72MHz 的, 大家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所说的F系列是指FUTAB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