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车床的摆放

楼主(2008-04-13):
经过十几天的等待,我的bb25-1加长型的车床昨天终于到了家。问题来了:床子该怎么摆放?我是租的房间,长18米,宽3米,车床的长度是1米5,宽度0.5米,如图。我经常看到工厂里的床子一般都是斜放的,在这里问一下各位高手,我需要斜放吗?斜放有什么好处和缺点呢?

网友:
只用考虑换挂轮和清理碎屑就可以了吧,工厂斜放我想主要是考虑成品和毛坯的摆放问题吧!

网友:
工厂斜放是为了前后车工安全等
一对一单干以面壁思过方式就行

楼主:
谢谢一楼。
因为我要用水泥打个台子来摆放,要慎重点,故在此发问,请弟兄们多给参谋一下。

楼主:
版竹动作好快!谢了!

网友:
版主说的对,我就是面壁思过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楼。
因为我要用水泥打个台子来摆放,要慎重点,故在此发问,请弟兄们多给参谋一下。

楼主真是对得起自己 谢谢自己
放在右上角与上墙壁平行,不影响挂轮箱操作为准。

网友:
工厂斜放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工件飞出的路线伤到别人,

楼主:
呵呵,晕了,应该是2楼。论坛里的楼也有英式美式叫法之分啊?

网友:
我建议,自己烧个机架,机床下做个铝盘接铁宵,还可以做作抽筒装机床配件,!好用,方便!

网友:
长18宽3.........弄堂啊

楼主:
这个面积1年租金3000元,怎么样?本来很长的,70多米,我只租用了这18米。用水泥台的原因是上次砌墙做隔断时剩了些水泥和沙子还有砖块,如果废弃还得花钱运出去,不如就地利用了。

网友:
70多米,3米,原来做什么的,难道是养猪场

网友:
18米长,3米宽。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住还是挺大,在里面翻跟头是够了!

楼主:
原来是自行车棚,后来被物业侵占,再后来就现在这样了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是地下通道。就这么长这么宽吧。

网友:
斜放确实是为了安全,避免工件飞出伤人。家中放置时是否从,通行方便、利于操作、安全等几个方面考虑。

楼主:
根据版竹的建议,已经面壁思过了。

网友:
LZ用这里来干啥~?
单纯的玩~?

楼主:
不是单纯玩玩,想用来加工一些小零件用在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