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收索机可以一直旋转N圈吗?我想用在钓鱼船上收放钓鱼线。

楼主(2008-04-13):
请教高手。收索机可以一直旋转N圈吗?我想用在钓鱼船上收放钓鱼线。谢谢

网友:
把舵机里的电位器脱开,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用普通的舵机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

楼主:
遥控器不打也不会停啊?

网友:
再装一个电源开关

网友:
電位器中立的話相當於一個雙向esc

网友:
换个多圈电阻就行.

网友:
关键还要把定位的搞掉
否则只有120度转角

网友:
是齿轮的定位卡要除掉
把电位器聚中就成了双向电调可收放了

网友A:
1  打开控调整中止点后关闭接收机      2 拆开舵机焊下电位器引线和电机引线(不要转动电位器轴)3  测量电位器引脚阻值  4找一个5k多卷电位器阻值调到与舵机电位器相同阻值左右并焊上  5 装好舵机后打开控调整中止点 到舵机不转为止(不要动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打开控调整中止点后关闭接收机      2 拆开舵机焊下电位器引线和电机引线(不要转动电位器轴)3  测量电位器引脚阻值  4找一个5k多卷电位器阻值调到与舵机电位器相同阻值左右并焊上  5 装好舵机后打开控调整中 ...

看起一头雾水。

网友:
另一种方法  拆开舵机  拆除掉电位器  在线路板上按装个多卷电位器(5k)   线路板电机焊点与电机用线接上  打开控接收机接上舵机   不要碰控的手柄   此时电机在转   慢调多卷电位器直到电机不转为止   调试结束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一会去试试

网友B:
收索机用在钓鱼船上收放钓鱼线不行,用电子开关控制电机最好,但电机必需通过减速装才好

网友:
有更簡單的方法,電位器3天綫對應焊在兩個2.5K電阻的3個接綫位。保證中立不用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索机用在钓鱼船上收放钓鱼线不行,用电子开关控制电机最好,但电机必需通过减速装才好

请教什么样的电子开关,全名叫什么啊?那里有卖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