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年后回归,抢救4VF(烧了个元件,求型号)

楼主(2008-04-13):
2年前买的4VF,回来后自己接音频模拟线,搭线测试可行后,跟隔壁宿舍借了烙铁,焊之前想再搭电确认一下,结果多事了,搭错线头了,只见炙热的亮点和青烟,烧掉了一个元件(是三级管么),遭此打击,呵呵,加上这两年工作和个人感情,前几天整理宿舍才翻出来.
好象以前看见过有飞友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不过他自己修好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器件的型号好去找人换,谢谢了

网友A:
去掉,直接短路那2个头,不接成教练模式一切ok

网友B:
楼上的这样都可以啊

网友:
果然是新思路,呵呵,不过最好是修旧如旧好些,呵呵

网友C:
先不管型号,从旧光驱拆个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D:
那是个二极管,随便找个就行。
仔细看看电路,只有两个管脚用到,找个分立的1N4148焊上也行。

网友E:
3个脚的2级管,不好买到。

网友F:
为啥要用3个脚的 二级管呢 那多余的脚是做啥的呢

网友G:
3 个脚的二极管 防止贴错.
FUTABA 很懒,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杜绝的, 只要接一个自恢复保险就OK.
4VF, FF9 ,FF8,FF6, 都有这个问题,供电脚和GND 短路,一定会烧这个管子,千万不要直接短路,因为那样的话,如果你用的是新电池,会烧你一整条线和PCB 铜箔的,我修过这样的机器,不过是SANWA 的.
IN4148 是可以的,并且1N4148 也有贴片SOT23封装的,

网友:
谢谢斑竹,有空去维修店按此给他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