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日本手改美国手全过程

楼主(2008-04-13):
将背盖四颗螺丝取下,然后将两边的弹簧片对调,在控里切换至MODE2即可!!!!
但千万别把两边的摇杆总成对调,否則油门的中立点偏位!!!...........

网友:
哥们应该再详细些.FG有双引擎功能吗?

网友A:
那么说,A版和H版就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弹簧片的安装位置有点区别,也可以自己把H版变成A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A版和H版就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弹簧片的安装位置有点区别,也可以自己把H版变成A版了!

没错,12FGA和12FGH版有同样的功能,只是默认模式不同,一个是固定翼,一个是直升机。

楼主:
还有摇杆不同

网友:
楼主能给个中文说明书吗?

楼主(2008-05-15):
目前12FG还没有中文说明书

楼主:
問題是大家在改美國手時
將彈簧對調後會發現有一根插稍
那是用來固定中立點的塑膠片所用的軸心

要改的時候那根軸心大家都不敢拆
包括董爺、我朋友在內
通通都是把兩組搖桿基座對調

其實那是「錯誤的方式」

12FG、12Z、14MZ所用的可變電阻是日本muRata製造的
精密度相當高
每一隻遙控器出廠前都經過了中立點、行程校正後才會出廠
將兩個搖桿基座更換後
插頭直接插是很方便沒錯
但其實整個中立點的校正位置會全部跑掉
因為原本對應的位置不一樣了

正確的方式只需要將插稍拔出後更換到另一邊即可
那鐵的插稍不要硬拔
尖嘴鉗夾住後順勢抽出
不要扭動傷害到塑膠基座

要插入另一邊基座時
沾一點R48可以確實固定
這樣一來中立點跟行程就不會跑掉了!

网友(2008-06-21):
引用 楼主:
問題是大家在改美國手時
將彈簧對調後會發現有一根插稍
那是用來固定中立點的塑膠片所用的軸心

要改的時候那根軸心大家都不敢拆
包括董爺、我朋友在內
通通都是把兩組搖桿基座對調

其實那是「錯誤的方 ...

Correction, the mode changing procedure for 14mz is different than 12FG. You will need to calibrate the throttle travel using futaba calibration software. Its because on 14mz, the throttle stick has less travel than the other side. So let say if you swap the throttle from right to left. Not only you'll need to move the two mechanical throttle limiters to the new location, you will need to use your computer to set travel limit on the throttle stick.

网友(2008-08-24):
上面的英文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