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的补丁机,看视频,布丁你的飞机右倾是不是有传染哟!!

楼主(2008-04-13):
(无正文)

楼主:
翼展1.6米,重量880g,3s/2212/7060

布丁不要副翼,我却做了对夸张的副翼

网友:
飞的很飘逸啊,最后接机很强大

网友:
哇卡卡.
为什么你的右倾?

是不是尾翼或者机翼没装正?

网友:
最后的接机, 笑死我了.

网友:
主要是跑的不够快

网友A:
羡慕  今天我的去飞了 被高压线撞下来拉

网友B:
太飘逸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飘逸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  今天我的去飞了 被高压线撞下来拉

请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因为布丁机的设计目标之一, 就是在空中撞击之后, 能够自动改出并继续飞行的.
理论上, 只要电池没有飞出去, 问题应当不大的喔.

楼主:
悠闲飞行就是舒服,下一架准备整2米的翼展

悠闲飞行就是舒服,下一架准备整2米的翼展

网友:
呵呵, 楼主的飞机弄得那么轻, 可以换用小阻力小升力的翼型啊.

因为为了达到一定的抗风性, 虽然你的飞机重量比布丁机的参考值低一些, 但是, 需要的动力还是一样的喔.

网友:
呵呵,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是上天找重心的   撞电线的时候想让它自由落地  结果直撞地面  是不是重心靠前了呢

网友:
LZ说下动力和飞机大体参数啊

楼主:
简单配置

翼展1600mm,机长1200mm
电机1211 KV1400
电池11.1V  10C
桨7060
翼型S4083
天地飞6A

网友:
S4083  是什么翼型?

上参数看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