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G600定速器在RD8000上如何设置?

楼主(2008-04-14):
请问亚拓的REC-G600定速器 在SANWA RD8000控+8129接收上如何设置?

楼主:
没人用RD8000 设定过 RCEG600定速器么……
只好自己搞了。
目前定速器测试正常,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把经验写给大家吧。
定速器开关连接第七通道。
第七通道形成设定90~0
N模式离陆 切IDLE1 启动定速器 切IDLE2
着陆时 先切回IDLE1 然后关闭定速器 然后N模式 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