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401AVC模式和正常模式

楼主(2008-04-14):
請問各位使用GY401的时候,大家都是使用AVC模式還是NOR模式比較普遍呢
AVC模式和NOR模式具体是怎么设置啊?我的是9X2

楼主:
另外AVC模式是不是开机自检后红灯是长亮的,而NOR模式真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A:
avcs 的锁头效果会更好些(不受侧风影响) 同时401上电时 遥控器开关一定要在avcs模式上。才能自检通过(指示灯长亮)。如果闪烁就表示自检没有通过需要重新上电

楼主:
弱弱的问下9X2 avcs模式开关在那里啊

网友B:
呵呵,华哥仔,我帮你吾到喇。

楼主:
今晚回去再详细试过拉,OK,搞定,哈哈,原来数据设置后要JJ和遥控都要关掉,以前我遥控没有关,所以数据没有保留,在楼顶悬停和打圈,风挺大的,超稳,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