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刚改好的小船!

楼主(2008-04-14):
船体是环奇的A5,感觉大小刚合适,出去玩也比较好带。

手工做的水冷电机

手工的轴系,舵系

电机用的是2826外转子无刷,KV1820,浆用的是玩具浆,不知道是什么规格的,电池现在用7。4V锂电和8。4V镍氢。等换了电调就用11.1V锂电。或者用3颗加拿大锂锰电池。
请各位老大看看小弟改的怎么样?浆的位置和入水角度合适吗?电机的KV值是不是低了一点了,应该用多少KV的?配合什么规格的浆跑这条船会比较快?谢谢啦!

网友:
手工打造的轴舵系不错哦.lz厉害

网友:
手工不错,一般在那里玩有空一起玩

网友:
还要条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过奖啦,我住北市区,一般就在月牙塘公园玩,早上的时候几乎没有浪,很适合跑小船的!

网友B:
昆明的. 桨入水太深了,估计不会起滑.

网友C:
LZ的手工非常不错`~~看个舵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昆明的. 桨入水太深了,估计不会起滑.

 我也是觉得浆入水太深了,昨天晚上刚改好,还没来得及下水试呢,我准备了两个浆,除了船上的这个,还有一个更大一点的,等试的时候看看哪个浆效果好一点,现在的浆架我做成可调的,上下有大约5毫米的可调范围,等下水的时候慢慢调整试了,嘿嘿,很期待它的处女航啊,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手工非常不错`~~看个舵就知道```

惭愧啊,做的有点急了,都没有仔细打磨呢!

网友:
已经很不错啦~~好用就好``
下水没有LZ```?

网友D:
这種装法是美式的mono全浸装法!

容易起跑左右弯靈活,但用浆比較小
但軸系外徑比較粗,水阻大了一点:loveliness:

网友E:
第三章图船下的小狗做的真好  象真的一样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易起跑左右弯靈活,但用浆比較小
但軸系外徑比較粗,水阻大了一点:loveliness:

哈哈,还是被看出来了啊,昨天改的时候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轴套管了,只好先用这根管子将就了。是太粗了,不知道跑起来对船的姿态影响大不大,等下水以后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三章图船下的小狗做的真好  象真的一样    哈哈哈哈

哈哈,天气热了,这小子也不安分了,昨天改船的时候他总是在旁边捣乱,一会儿把我的工具抬走了,一会儿又把AB胶弄的到处都是,实在是调皮啊!

网友F:
KV有点低,最好KV 2600 以上 不过低KV外转的好处是特省电,发热也很小

2826电机扭力小了点 这个好像才2212左右

有水冷座的话考虑上KV 3500以上的电直用外转吧 (2217?)

这个桨很像43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KV有点低,最好KV 2600 以上 不过低KV外转的好处是特省电,发热也很小

2826电机扭力小了点 这个好像才2212左右

有水冷座的话考虑上KV 3500以上的电直用外转吧 (用长的那种)

这个桨很像431的

多谢指点,这个电机卖家说是2826的,我也没具体量过,当时是想用来带大浆的,所以选了一个比较低的KV,没想到给我用到小船上了,等试航以后,如果跑的不理想,就打算换更大一级的内转了。

网友:
船头太轻.高速会跳!不稳定

楼主:
昨天下班回家在水盆里试了一下,感觉推力很大,猛加油的时候船很明显的会往前冲。现在的电机带这个小浆感觉负荷不大,全油门一分钟左右电机也只是微微有点温度(此时水冷电机座的里的水还没有循环,水冷还没起作用),应该还可以用更大一点的浆。船尾以及轴套的密封良好,没漏水的地方。静态测试还算满意,就等有空的时候实际去跑跑看了。现在担心的有几个问题。一是担心浆入水太深,不知道能不能起滑。二是担心轴套管太粗,阻力会很大,或者高速的时候那么粗的管子会形成类似滑体滑水的效果,使船跑的不稳定。至于虾哥说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不会出现,这船现在的重心在船底第一个断阶前一点点,不算太靠后。另外我已经装了两片压水板了,应该也能起到一点稳定作用。
呵呵,好久没弄船了,有点激动。希望这条船能跑的好一点!

网友:
你这样的装法,水冷一定要在船跑起来达到一定的速度以后才会起作用的

网友G:
最好换电机,你现在的KV太小,用小桨推力小,用大桨反扭大。换个KV3500的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换电机,你现在的KV太小,用小桨推力小,用大桨反扭大。换个KV3500的就差不多了,

呵呵,我也是觉得现在的KV太低了先跑跑看,今天下班能早点回去的话就去跑跑看,如果不理想还是打算换电机。另外请教一下,现在用的是飞速达 FC2826-09 外转子无刷电机 /1820KV ,如果换成3745KV的内转电机,电调需要用多少A的?

网友:
还要看是啥内转, 28级别的从35到70都有.如果还是那个431桨 电调最好40A以上 (40A其实很悬) 你用7节镍氢的话40A电调受的了,但换成3S锂电后电调最好60A以上,毕尽留些余地比较安全

电机的标识有2种
一是标外尺寸的

那个外转标的就是外尺寸 直径28 长度26
很多内转也是标外尺寸的 如B2850  直径28 长度50

另一种标法是标内定子或转子尺寸
对外转 外尺寸 28  内铁芯一般就是22的 长度 外尺寸26 内铁芯长度可能才12 .不同厂家的值有些不同
对内转 就是转子 磁钢的尺寸 如B2040 直径20 长度40  磁体的尺寸一般是直径10 长度25  所以有的标为1025
B28 磁钢的直径一般为15到16 磁钢的长度大约是电机长度减20

以上

楼主:
如果换内转的话,我可能换兴耀华2845内转无刷,KV3745,用7节镍氢或者3S锂电跑。

楼主:
如果要用60A电调的话,我干脆直接上星星的125A水冷电调了,省得以后还得再买:)

网友:
2845短了一点,不过够用了,如果不上大桨,恩,用星星的125A水冷电调吧, 小心锂电大肚子

网友:
我发现船版的热心兄弟很多!!呵呵

网友:
搬张凳子慢慢看。不错!

楼主:
昨晚下班去试航了,给大家报告一下:试航的时候试了两个浆,一个就是照片上的这只,直径30MM,另外一只大一点,直径45MM左右。开始的时候用小浆,用2S1200MA锂电。速度还行,不过起滑不了,感觉是转速不够。跑了两圈后,电机和电调都只有微微的一点温度。然后换大浆,出乎意料,起滑非常顺利,速度很快,水花也很好看,很像虾艇用半浸浆的感觉(呵呵,其实大浆就是半浸浆了),就是电机的反扭力非常大,船体很明显的右倾,向左打舵,转向很缓慢,向右打舵,只要一打急了就会翻船(呵呵,翻了一次,还好船的密封不错,没进水)。后来调整了一下压浪板,这种情况改善了一些。
在试航过程中,我对小船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船的重心也比较合适,昨天试航的时候,水面有小浪,但船跑起来很稳,没有一跳一跳的现象。另外我对自己做的这套水刀和舵系也比较满意,用小浆跑的时候,船非常听话,直线跑的很直,打舵转弯的时候很干脆,我很轻易的就在水面跑出了一个比较正的长方形:) ,之前担心的轴套管太粗的问题好像也不是很明显,用大浆跑的时候只要不打舵,船也跑的很稳,好像轴套管太粗对船的航行姿态没有太大影响。不过大的阻力肯定是有的。
不足的地方就是:一、就像各位老大说的,电机的KV太低了,换成3000左右KV的电机,用小浆跑应该表现的更好。
二、电池不行,昨天试航用的锂电是玩了好久的(加上放的时间应该有近2年了),才跑上4、5分钟就没力了。打算重新买3组3S2000MA15C的锂电。
总的来说,小船第一次下水就能跑出这种效果,我还是很开心的,可惜昨天就我一个人,没法拍照片,有点遗憾了。
最后就是请教各位老大,我的船的装法用的是全浸浆,那如果换成3000KV左右的无刷电机,应该配什么规格的全浸浆?

网友:
如果你换更高电压的电池,那么你的电机就不能用kv太高的。我以前有个船,65cm长,用2700kv电机,2节锂电。现在用1000kv的电机,3节锂电,速度也很快,而且非常省电,3ah的能跑到14分钟。扭距比转速更重要。

楼主:
哦,那这么说可以先换3S的锂电试试看了,那用现在的电机,换成3S锂电,是不是应该用大浆才行?

网友:
在哪放船啊!我去帮你拍照。

楼主:
就是在月牙塘了,不过认不得为那样这久水浅了,而且还有水草,有点郁闷!

网友:
想跑得快就要高转速,低kv电机可以高压低流,可以试试上4s,如果换3500kv的可以上3s,控制在3万转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月牙塘了,不过认不得为那样这久水浅了,而且还有水草,有点郁闷!

星期天到宝海来吧!我和老贾都在。我这个星期也要试条小船。
补充一下!早上都在,中午就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期天到宝海来吧!我和老贾都在。我这个星期也要试条小船。
补充一下!早上都在,中午就回去了。

郁闷啊,我这个周末要出差,明天走星期天晚上回来。只有下周再试了。
昨晚我用2000MA的电芯组了一组3S电池组,打算用它配大浆试试看。
另外,在昆明哪点可以买到船桨啊?我想多买几只不同规格的浆试试看。

网友:
要不同规格的就在网上买了。

楼主:
那只有在网上买了,等弄好了下个周末如果你们还去跑船的话,我来找你们,请高手们帮忙看看船还要怎么改进!

网友:
星期天早上都在,有时间就过来.

网友H:
line 是否是 瞿XX ,以前玩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ine 是否是 瞿XX ,以前玩车的?

嘿嘿,星哥,就是我啊!现在昆明的夏天也热了,所以弄条船玩玩!

网友:
楼主的水冷座是打多大的水孔?我打2.5MM的.

楼主:
我打的是3的孔,水道就只用了一条。用天线管做的进出水管!

网友:
太板扎了,哪哈我到昆明找楼主一起跑嘎,我的是油船。还有一些问题跟楼主请教。

楼主:
嘿嘿,我也是随便整条玩玩,现在玉溪修了人工湖,每次回去看着那么好的水却没有船跑,真的是太郁闷了。所以整条小船五一回去玩玩。

楼主:
上周终于有时间再次试航了,换了3S锂电,跑了几圈就发现问题了:浆入水真的太深了,一跑高速船就非常不稳,翻了好几次,最终决定还是改直轴了,用30MM的半浸浆.

网友B:
我的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好了。

改好了也帖出来看看啊,让我学习哈,我呢直轴也改好了.昨晚手工焊了两个浆,下午下班再去月牙塘试船,希望这次不会翻船了(我还在船底加了配重).这个周末你们还在宝海跑船吗?我跟朋友来找你们!

网友:
等新船中实在无聊,收了个二手的,昨天改了个电调,小跑了一下,还行!就是转急了会直接掉头.晚上上图.

楼主:
呵呵,可能是我的操控手法有问题,我这久只要一跑船,绝对翻船,不管是我的还是别人的上周去阳宗海,我朋友跑了一组电都没事,我接收才跑了两圈就翻了,最后还是花了10块钱,请以为大叔划船捞回来的.

网友:
桨很像431的
2E9~ u9|"u0T9Cbbs

楼主:
自由鸟,我的船改直轴以后浆的位置和入水角度跟你的差不多,昨天去试船了,用30的浆空泡很严重。你用的是什么电机?浆是什么型号的?你的试航了吗?跑的怎么样 ?

网友:
刚跑回来,用2200毫安的电池翻船, 只能上1600毫安的10C,还要调。
现在的桨入水角度向上有调整。
今天砍鱼了,固定舵的地方拉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