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充电电流最大2.1A、不带LCD的4S独立平衡充精度做到5mV以内可以卖到多少钱?

楼主(2008-04-14):
我这里说的5mV指的是被充电电池组中无品质严重下降的电池的情况下的充电截止各电池空载电压距4.200V的正负误差精度(10min以内)。

各电池均使用真正独立充电电路完成。

充电精度是依据产品精度要求(正负2mv,不是出厂标称值)完成器件选型(器件选型可保证精度控制在正负0.74mv),产品设计和生产质量控制确定其精度的。

其实理想精度:各电池间空载电压差可以做到1.5mv以内。

这个误差不是拿来忽悠的,因此可以确保5mv(0.005v)的精度。

设计的充电电流是步进循环的,最小50mA,基本型最大设计到2.1A。

初步考虑第一个版本只支持2S1P/4S1P Li+电池充电,各位TX看看能卖多少钱,我考虑值不值得做。

如果加上存储电压充/放电功能,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说的5mV指的是被充电电池组中无品质严重下降的电池的情况下的充电截止各电池空载电压距4.200V的正负误差精度(10min以内)。

各电池均使用真正独立充电电路完成。

充电精度是依据产品精度要求(正负2 ...

如果能够达到以上精度的话,我可以接受的价格在200块以内

网友A:
目前这样的技术指标,lipro 4s 1.3A,自带开关电源,售价180。你只要比他便宜。保证好卖

网友B:
要是做成6S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做成6S就更好了

做6S的和8S的成本差不太多,两路共用一颗MCU,肯定会做,但是目前的设计思路还不宜透露。

我目前用的MCU不是市场上那种5、6元的廉价MCU,那种MCU不适合用做充电管理,主要是高速下精度达不到要求。我的MCU进价就要几十元一颗,用12-bit ADC采样,可以做到400KSPS,用于PWM的DAC也是12-bit的,甚至在考虑使用专用PWM IC来提高充电中的响应速度,因此成本下不来。

做产品肯定想挣钱,不想挣钱那是骗人、骗自己。但开始做根本就不打算赚钱,能回本就可以。主要想创个好牌子、好口碑,以后在做高端时就肯定可以挣到钱了。

设计上的Li+充电器只要将里面的Firmware升级就可以充镍氢、镍铬和其它种类电池,但是不打算免费提供多种类电池充电功能,主要是为了拉开产品档次,否则将来高端出来就不好卖了。

我是做IT的,声明一下,不是作坊呀。

我也知道玩模的TX大部分手头拮据,但是我做产品肯定是为了赚钱,而且那种小钱我也不想挣。我会考虑做个基本型(Premiere),以满足这个消费群体。而这款基本型充电器,就是为了创牌子,名声出来了肯定就能挣到钱了。

我自己公司的网址: www.ematenet.com,销售内容和航模不搭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样的技术指标,lipro 4s 1.3A,自带开关电源,售价180。你只要比他便宜。保证好卖

呵呵,忘了写了,我设计的充电流是步进循环的,最小50mA,基本型最大可以到2.1A,高端机会做到6或8A。基本型肯定不考虑大电流支持。

我的充电电流精度可以控制在正负7mA以内,这是选用高位(12-bit)ADC/DAC得到精确控制的最理想的结果了。

对于PCB上的大电流通路,我设计上不是采用镀锡加大线路截面积的方法,我是通过采用供电线路对应的PCB板层加厚铜箔厚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一个认识5、6年的朋友就是开PCB厂的,做4层板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比较赞同加上电池放电功能,手动或自动
充电电流可调是最好的,非常期望哈

不过因元件成本较高,那整体售价也会抬高,可能会超出心里价位,主要相对于LIPRO

随便问下,以后高端产品的大概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赞同加上电池放电功能,手动或自动
充电电流可调是最好的,非常期望哈

不过因元件成本较高,那整体售价也会抬高,可能会超出心里价位,主要相对于LIPRO

随便问下,以后高端产品的大概是怎样的?

放电就是加上几个水泥电阻和MOSFET管,程序改一改,几块钱成本,呵呵。

PWN调制脉冲式充电,充电算法自己做,会考虑将充电曲线做到LCD屏上,并保存,有电脑接口。只能讲这么多了。

看了几款,包括国内外的,都没有什么新意,没意思,我是不会抄板的,干脆自己来。

PS: 独立平衡充电过程不需要放电,这和串充+平衡技术不一样,串充不放电直接充就等于按了葫芦起了瓢,成本倒是降低了,充电效率实在太低。

网友:
别调查拉,直接作吧。许多暴发户买东西不问价钱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说的5mV指的是被充电电池组中无品质严重下降的电池的情况下的充电截止各电池空载电压距4.200V的正负误差精度(10min以内)。

各电池均使用真正独立充电电路完成。

充电精度是依据产品精度要求(正负2 ...

如果要考虑经济,你就不要做了
这种技术是不值钱的
因为我已经造了一个,8位mcude  ,+/-0.08
而我只是业余DIY,玩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电就是加上几个水泥电阻和MOSFET管,程序改一改,几块钱成本,呵呵。

PWN调制脉冲式充电,充电算法自己做,会考虑将充电曲线做到LCD屏上,并保存,有电脑接口。只能讲这么多了。

看了几款,包括国内 ...

外国人当成科普知识,连农民都懂
中国人当成"宝"申请"专利",落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考虑经济,你就不要做了
这种技术是不值钱的
因为我已经造了一个,8位mcude  ,+/-0.08
而我只是业余DIY,玩一样

程序是自己写的吗?感兴趣!

到取经的时候不要推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国人当成科普知识,连农民都懂
中国人当成"宝"申请"专利",落后啊!!

充电算法可不是科普呦。

其实充电器的好坏就在这里决定。

国内那些充电器有几个不是“马甲”出来的?甚至还有马甲1、马甲二、马甲的马甲.....充电器的使用的确是基本的和科普的。但是设计它要考虑许多因素,国内包括国外有几家是认真研究的。认真对待的有,可是都把经历放到专业电源设计和制造去了,毕竟那片市场要大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算法可不是科普呦。

其实充电器的好坏就在这里决定。

国内那些充电器有几个不是“马甲”出来的?甚至还有马甲1、马甲二、马甲的马甲.....充电器的使用的确是基本的和科普的。但是设计它要考虑许多 ...

我是业余DIY玩的,哪有啥子经嘛!
+/-0.08的精度,是要充坏电池的
实际上要达到5MV精度还是很难的

网友D:
.include"m8def.inc"
.dseg
.org 0xa0
seda:.byte 1
sedb:.byte 1
sedc:.byte 1
xzla:.byte 1
xzlb:.byte 1
xzlc:.byte 1
dyad:.byte 1
dlad:.byte 1
.org 0x60
stack:.byte 0x9f
.cseg
rjmp start
.org 0x09
rjmp jkmk
start:
;**************
;输入端口
sbi portd,2
sbi portd,3
;***********
clr r16
sts xzla,r16
ldi r16,0x80
sts seda,r16
;****************
;定义t0
ldi r16,0b00000001
out timsk,r16
ldi r16,0b00000010
out tccr0,r16
;定义t2
ldi r16,0x05
out ocr2,r16
ldi r16,0b01101001
out tccr2,r16
;************

main:
sei
ldi r16,0xd0
out spl,r16
rjmp main
jkmk:
ldi r16,0x80
out tcnt0,r16
rcall admk
cpi r16,0x80      ;电压低于--,不充
brsh jkmk00
rjmp jkmk05
              ; 不充
;**************
jkmk00:        ;电压在00x80--------0x90
sbi ddrb,3
cpi r16,0x90
brsh jkmk01
;============   ;预充
rcall admk11
cpi r16,0x40
brsh jkmk02
cpi r16,0x3e
brsh jkmk06
rcall jia
reti
jkmk01:
cpi r16,0xba     ;be以上,衡压
brsh jkmk03
;==================
rcall admk11
cpi r16,0xd0        ;大充
brsh jkmk02
cpi r16,0xce
brsh jkmk06
rcall jia
reti
jkmk02:
rcall jan
reti
jkmk03:
cpi r16,0xc4         ;停充
brsh jkmk05
cpi r16,0xc1
brsh jkmk02
cpi r16,0xc0
brsh jkmk06
rcall jia
reti
jkmk05:
cbi ddrb,3
reti
jkmk06:
reti
admk: ;电压采样子程序
;ad定义
;通道5----0101
;adc1---------0001
cbi adcsra,aden
ldi r16,(1<<adlar)|(1<<mux0)
out admux,r16
ldi r16,(1<<aden)|(1<<adsc)
out adcsra,r16
admk00:
sbic adcsra,adsc
rjmp admk00
in r16,adch
sts dyad,r16
ret
admk11:    ;电流采样
cbi adcsra,aden
ldi r16,(1<<adlar)|(1<<mux1)
out admux,r16
ldi r16,(1<<aden)|(1<<adsc)
out adcsra,r16
admk12:
sbic  adcsra,adsc
rjmp admk12
in r16,adch
sts dlad,r16
ret
;**************
jia:           ;加PWM输出
clc
in r17,ocr2
cpi r17,0xfa
brsh jia00
inc r17
out ocr2,r17
jia00:
ret
;****************减少PWM输出
jan:
in r17,ocr2
cpi r17,0x03
brlo jan00
dec r17
out ocr2,r17
jan00:
ret

网友:
我得充电器板作了3个月了  没时间写软件 赫赫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m8def.inc"
.dseg
.org 0xa0
seda:.byte 1
sedb:.byte 1
sedc:.byte 1
xzla:.byte 1
xzlb:.byte 1
xzlc:.byte 1
dyad:.byte 1
dlad:.byte 1
.org 0x60
stack:.byte 0x9f
.cseg
rjmp sta ...

谢谢老大,但是我考不下来,全是乱码!

网友:
这是一个实验程序,精度很差,没得用,大家不要被误导,我不负责
我正在修改这东西
贴出来仅仅是为了说明这东西并不复杂
并没有其它作用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