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天SIM X9轻松玩G4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凤凰里的感觉,可能习惯了吧!

楼主(2008-04-14):
下了版主给的G4连接轻轻松松用虚似光驱装好G4 可以爽飞了!升级最新的模似助手后飞天的SIM X9变得更强了,智能映射选择你自用的品牌控,当然啦我用的是天8就选天地飞咯!不抖舵,软切换各种模似器,超爽!快乐与大家分享!只是试了一下,不过我更喜欢凤凰里面的那种通透亮丽的感觉!而且模型也比G系列的漂亮!

网友A:
工具嘛,总有顺手的, 萝卜青菜,各有喜爱.

RealFlight G4 中使用了 DirectDraw ® Surface (DDS) 技术,使得在同等级别的显卡上运行速度比RealFlightG3.5 速度快了许多.

网友B:
为什么凤凰我装后运行,出现内存不能读的错误啊??
是按LZ的贴子来的,难道一定要插上狗才能运行软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嘛,总有顺手的, 萝卜青菜,各有喜爱.

RealFlight G4 中使用了 DirectDraw ® Surface (DDS) 技术,使得在同等级别的显卡上运行速度比RealFlightG3.5 速度快了许多.

谢谢版主技术指导!G4是比G3快很多呢,感觉凤凰对电脑要求也很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凤凰我装后运行,出现内存不能读的错误啊??
是按LZ的贴子来的,难道一定要插上狗才能运行软件嘛??

凤凰和XTR和G4要USB狗才能爽玩的咯,买一套SIM X9全都可以爽飞了,以前我也是玩破解版的,玩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买了USB狗了,比用音频线爽多了,操作也简单很多了。。如果你不想复杂的设置,还是见意买USB狗爽点。个人见意供参考。: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