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相当郁闷!电池问题!

楼主(2008-04-14):
今天给
电池
充电时,插上去居然发现没反应,仔细一看,原来是充电的4根线断了一根黑色的!
相当郁闷,好不容易自己焊上去了(第一次),好高兴!
插上去一看,还是不管用,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呢?
电池还很新啊!不能英年早逝啊!

网友A:
断线正常,自己焊好就可以了

网友B:
检查是否还有断线,一般电池不会坏。

网友C:
虚焊或者是线材垃圾。太硬

网友D:
对 电池不会坏 除非过冲或外力造成 你仔细检查线路 肯定可以查到问题点
如有有万能表就更好了 可以测电压 找出故障的电池组

网友E:
对,我也断过一次,很麻烦把电池包装都拆后在焊的,测量一黑和红的电压,是否有电压,没有电压,说明黑线没有焊好

楼主:
哈哈 !已经焊好了!

网友F:
我干过一次平衡线断了一根充电时候没发现,后来飞了几分钟后那一片大肚子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那块电池肯定严重过放了……
我每次使用电池都要检查各单体电压,同时记录使用次数。虽然有点麻烦,但至少保证在使用时心里有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