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主桨

楼主(2008-04-14):
周日出去飞400pro,最后落在有坡度的草地上,结果主桨扫地,上次用铝箔胶带修的那对彻底废了。又没有备件了
个人感觉SJM的桨做得不是很结实,两片很薄的玻纤粘在一起,中间用泡沫充填,只要一扫地就基本上报废了,45个大洋就报销了。
不知325的桨是否也是这种?,图片上看好像是碳纤的。

网友A:
主桨不是用来炸的,如果主桨撞物、好浆只会使你损失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桨不是用来炸的,如果主桨撞物、好浆只会使你损失更大。

同意大大所言..........
主槳的材質跟翼型不同會直接影響到飛行特性!!!
即使再怎麼好的槳在炸了機後的下場應該都是一樣的!!!
唯有勤練自己的飛行及調機技術才是避免炸機的不二法門........(供參考)

网友B:
碳纖槳買來用的話.........若輕輕掃一下地..........心會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纖槳買來用的話.........若輕輕掃一下地..........心會更痛

严重赞同!

网友:
不管哪个牌子的玻纤碳纤都这样;
木桨扫地看上去没问题,可保不准有裂缝不知什么时候冷不丁射桨;
ABS最经扫,不过万一打到人,杀伤力不是一般的惊人,而且炸机往往大桨没事,可其他结构损失又会加重。

楼主:
我也同意主桨的设计主要是考虑气动力和离心力,而且要尽可能吸收撞击能量和失效安全的结构。
我的意思是作为炸机损失最多的部件,同样也是新手勤学苦练所需最多的消耗品,销售量应该是最大的,厂家应该薄利多销,降低价格才是我们的福音。

网友:
说白了,比较理想的玻纤桨桨就是能胜任3D,安全稳定的---木浆

网友:
桨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同意主桨的设计主要是考虑气动力和离心力,而且要尽可能吸收撞击能量和失效安全的结构。
我的意思是作为炸机损失最多的部件,同样也是新手勤学苦练所需最多的消耗品,销售量应该是最大的,厂家应该薄利多销 ...

恩....贊同......但是以台灣來說.....亞牌木槳一對可以跟sjm的玻纖槳幾乎是同價了.....那還不便宜阿....說實在的...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非常認真的告訴樓主.....真要省......電腦模擬最省......摔機不花錢....廠家也要生存利潤....才能有進步的原動力.....也怕東西便宜了..萬一質量差了.....這筆帳要算誰的....所謂一分錢一分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