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陀螺仪温漂?

楼主(2008-04-14):
描述:36#,原厂控,原厂
舵机
,WK G006陀螺。开机后,尾舵舵机会猛推向一边,然后就会很缓慢地向反方向挪动,最终会停止下来。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温漂?
我的问题是,到底哪个是中立点?是漂移之前的?还是漂移之后的?还是这种漂移本身就是问题?应该怎么消除?
谢谢!
视频请看这里:
http://bbs.mx3g.com/thread-16564-1-1.html

网友A:
把陀螺和舵机还有接收拆下来,然后一字摆开,看看还飘不飘!
还飘换个其它牌子的舵机试试!
应该是干扰!

网友B:
这是你没存住中立点的位置....

楼主:
原帖由
ezdzxw
于 2008-4-17 20:58 发表
这是你没存住中立点的位置....
请这位兄弟指点,怎样存住中立点的位置?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