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寿命到了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8-04-14):
电池寿命到了大家怎么处理的?丢了吗?
单选投票, 共有 70 人参与投票
28.57% (20)
52.86% (37)
18.57% (13)

网友:
做发射机电源

网友:
做一些容易伤害电池的极端实验!!

网友:
我有两块,还在坚持服役,就是飞时尾巴会抽,就全当增加点难度了。

网友:
作电源给飞机加装夜航灯咯~

网友:
暂时没有想到

网友A:
卖钱。告诉买家只用了10个循环。。。。。。。。。。。。。但买家买回去没用几个循环就报废时,再告诉他:你过充或过放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啥J8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钱。告诉买家只用了10个循环。。。。。。。。。。。。。但买家买回去没用几个循环就报废时,再告诉他:你过充或过放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啥J8人都有。。。 ...

你真人也女乃女乃白勺千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LZ的标题有歧义,究竟是“寿命到了”还是“老化了”?

寿命到了我都是直接丢了,最早曾经拿来做照明电,后来发现寿命到了的锂电,充进去的电2~3天就跑干净了,一点用也没有。而老化的电池,拿来当应急灯非常不错。

网友:
如果达到以下标准,可判断为“老化”:
还能小电流充放电(至少能充到4.10V以上)而大电流充电时电压很快爬升至截止电压,放电时电压降很厉害,明显容量减少,内阻明显增大,温度较高时会“大肚子”……

已经属于“老化”的如果能达到以下标准,可以判断为“寿终”
即使小电流也很难充进电(最多充到4.00V左右),放一段时间后会自放电到3.7V以下;空载电压低于2.5V;非外力条件下电池自己出现物理性形变(不是涨气的那种情况);根本放不出电,即使电压在正常范围(好像长时间满电保存就是这样的结果)

以上结论如果不对,还请大家拍砖啊……呵呵~~

网友:
我电池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可能也快到了吧。有30多个充放了。

网友:
。。。。可怜我的电池,才几个循环,就被摔破了

网友:
3S拆了.给他并连上.

然后用有刷130做风扇用.哈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找几个白光LED做手电筒玩!

网友:
太准确了 !

网友(2008-10-10):
模型车上用或给12v小功放用

网友:
实在不能用的电池建议大家扔到中国移动的电池回收箱里就好了!

网友:
奸商

引用 网友A:
卖钱。告诉买家只用了10个循环。。。。。。。。。。。。。但买家买回去没用几个循环就报废时,再告诉他:你过充或过放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啥J8人都有。。。。。 ...

网友B(2008-11-16):
建议不能用的锂电,在丢掉前,请将电池的电线从根部剪断,以免短路造成安全隐患,最好丢到废旧电池回收点。

网友C:
收起来等环保行动,说不定还可以换点纪念品呢?千万别乱丢啊,我们都知道是有毒的啊《》?+)——(*&……%¥@#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2009-09-02):
这些电池能接笔记本上用就好

网友F:
唉,曾经搞过活动,回收废电池,收了好几纸箱,就是找不到处理部门,弄到最后扔也不是存也不是。
中guo只会宣传

网友G:
那天家里停电,没有蜡烛,忽然想起来咱有的是电池啊 有的玩了。
拿了一块2S的来点灯,点了3个白光LED,代替了蜡烛,估计连续点十几个小时不成问题 。
还是无聊啊,刚好同学搬家走留下了一台很小的那种黑白电视机,继续琢磨。发现后面居然有12V电源接口,哈哈,直接拿了块差的3S来供电,成功的看上了电视:loveliness:测了一下消耗电流700ma左右 。电池是2200maH的,本来想测一下能用多久,没想到一个半小时后就来电了,测了一下单体电压还有3.6v,看样子再用半个小时不成问题。这样以后外出也可以带电视看了。
所以如果电池在航模上报废了,其实完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一般的电器放电电流比起飞机来真是太微小了,废电池完全可以胜任!扔了可惜了!!谁要扔还不如扔给我

网友H(2009-10-10):
赞一下驼铃

网友I(2020-05-11):
做一些容易伤害电池的极端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