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原理

楼主(2008-04-14):
大家好,我是新手,打算自己设计个模型飞机,但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指导一下。
遥控器
原理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油门大和小时遥控接收机里出来的有什么区别?是PWM占空比不同么?还是脉冲数目不一样?
请高手指点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顶 请老同志给出控的工作原理 控制线给出的什么信号,我们如何自己动手做板子

网友B:
应该是脉冲数目不一样.

网友C:
脉冲都是一样的,几个脉冲就是几个通道了,应该是调整占空比大小吧,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应该是占空比不一样!
根据编码解码的芯片的实际应用
总之 到最后 能驱动电调的时候 是占空比!

网友E:
反应到接收机的输出是脉冲的占空比不同。

网友F:
输出是一个周期20ms,高电平1~2ms的脉冲信号

网友G:
造遥控器????????????还是玩模型???????????

网友H:
太深奥了

楼主:
反映到电机上的应该是占空比的吧,电调出来的应该是占空比的,接收机出来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疑问了,自己做电调不知道这个怎么做啊 呵呵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接收机出来的是PWM信号。

网友J:
要说清楚遥控器的工作原理
那可要从盘古开天说起了
因里面设计的科学原理太多了
LZ想要自己造的话
我看还是免了
除非你是火腿
还要是大款
呵呵 随便说的

楼主:
谢谢大家,大概懂怎么做了 呵呵